关于双发拉力不平均的问题 请知道能抵消这种拉力的进来 ...
关于双发拉力不平均的问题 请知道能抵消这种拉力的进来下谢谢

楼主(2011-02-20):
本人做了个双发运输机 可是试机的时候发现两个
电机
的拉力不平均 我用的是2212KV1000的电机 我的电机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 旧的转速比较快 请问老鸟不打方向舵怎么才能设置成一样啊 请知道的老鸟告下谢谢

网友A:
把微调调像拉力小的方向

网友B:
不清楚哦!
我的想发是加减速板(阻力板)呵呵!
应该有帮助!
最好的方法是换辆挂一样的电机使用!

网友C:
油门接2个通道,混控,修改混控的曲线

网友D:
一个电机接油门,另一个接在4通道,然后混控。并且在4通道那个前面接个陀螺

楼主:
那么麻烦啊 请问怎么混控

网友E(2012-05-24):
混空是很麻烦的。。还是换电机吧。

网友F:
不要搞得太复杂咯,买同一批次的两个新电机也不到一百元吧。如果上陀螺仪那真是自找麻烦。

网友G:
不用陀螺仪。
看来我的帖子白写,没人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CB%AB%B7%A2

网友H:
可以让他们的左右位置动一下力大的忘回调一下!

网友(2012-08-12):
回复 楼主:
用混控,我用天6的1-6通道混控功能,打开控的壳把1-3通道的线换一下,2个电调分别接接收的1-6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