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关于飞翼调整的问题

楼主(2011-02-20):
我的飞翼是这一架

在飞的时候,高速时飞机老是会低头,然后我把重心往后调了一点,手抛起飞的时候抬头又太大.我以为是推力线的问题,把推力线角度加大,手抛起飞的时候抬头也很厉害.后来把飞机的重心和推力线复原,微调升降舵,还是不行,手抛还是抬头.......请问给位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了,要调那个地方啊

网友A:
降低电机安装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电机安装位置即可

谢谢楼上的回答先,是不是还是说明是推力线的问题呢,但是我试着把飞机飞到高空然后关掉油门让飞机滑翔,还是出现低头的现象,这又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关油门低头是正常的,是会稍微低头的
你保证你的推力线和玄线在一条直线上,这样不要设置角度

楼主:
嗯嗯 刚刚挖了一下老帖,说这种平凸翼的机型,推力线要与底面平,不用加角度,周末试一试

网友(2012-02-20):
关注lz找到原因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