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加入330X四轴魔界,请教前辈们几个问题哈

楼主(2011-02-20):
经过一段时间的潜水学习,今天终于头脑发热,邮购了330X-S。

机机还没到手,但我就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前辈:
1、330X-S可以在室内飞吗?需要多大的面积?
      看到有前辈高手们在室内飞,不过我只飞过ESKY 004悬停的新手不知道行不行呀,刚入手,想在室内飞,排除室外风的影响,等练熟手了再去室外。
2、我看有的前辈飞行照片和视频上有下面这个东东(黄的兰的防撞泡沫),不知道现在出售的还带不带?

3、安装机架时需要用502之类的胶吗?直接用螺丝固定行吗?
4、我看前辈们电池都在机机底下,安装到上面行不行呢?
5、........其它的等机机到了,再请教呵。

网友A:
1、330X-S可以在室内飞吗?需要多大的面积?
可以 我在3米见方的小卧室飞过 现在每天去地下车库飞 室内无风 更好控制
2、我看有的前辈飞行照片和视频上有下面这个东东(黄的兰的防撞泡沫),不知道现在出售的还带不带?
防护架是要自己单独购买的 淘宝上找找看 我是用450的练习架改的 成本不超过20元
3、安装机架时需要用502之类的胶吗?直接用螺丝固定行吗?
螺丝胶和502都用的
4、我看前辈们电池都在机机底下,安装到上面行不行呢?
可以的 底下重心更稳 我下面装云台的时候电池就是放上面的

网友:
最近也迷上了4轴机 也打算入泰世330-X

网友:
楼主的图是330X,不是330X--S

网友:
没错哦,电机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30X-S可以在室内飞吗?需要多大的面积?
可以 我在3米见方的小卧室飞过 现在每天去地下车库飞 室内无风 更好控制
2、我看有的前辈飞行照片和视频上有下面这个东东(黄的兰的防撞泡沫),不知道现在出售的还带不 ...

谢谢 zhdmcfa 前辈,大致明白了,我也准备自制防撞泡沫,单位有许多包装用的EPP,哈哈。

楼主:
恩,楼上两位前辈,这个图片也是借用前辈们的,呵呵,我的机机还到邮到手呢,我邮购的是330X-S。

楼主:
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飞这个机机,2S电和3S电有什么不同?新手一开始用哪种电池飞呢?2S 800MAH能飞吗?我有一堆这种电池。

网友B:
330X-S  的电调是支持2S和3S 的
用2S 的电池 动力会稍微弱一点  3S 电池动力反应会更灵敏一些
您的2S 800毫安的电池 是可以用的 但要注意飞行时间 小心飞过放了!!
另外:提示一下 330X-S 里面带的4和1的电源线 接电池的一头是用3.5mm的金插头,注意它的正负极线序  不要把正负极插反,如果自己可以焊接 最好换成和您电池通用的线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zhdmcfa 前辈,大致明白了,我也准备自制防撞泡沫,单位有许多包装用的EPP,哈哈。

不客气 同是新手 一起研究 有机会发我的保护架的图片给你 对平稳起飞也有帮助的

网友:
   我飞婚礼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0X-S  的电调是支持2S和3S 的
用2S 的电池 动力会稍微弱一点  3S 电池动力反应会更灵敏一些
您的2S 800毫安的电池 是可以用的 但要注意飞行时间 小心飞过放了!!
另外:提示一下 330X-S 里面带的4和1的电源线 ...

谢谢xiaozhi780914前辈,机机已经到手,我准备把电源线改成T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