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奥体飞的朋友要当心了!严重提醒

楼主(2011-02-21):
儿子开学了,好容易有点时间,昨天临时决定去奥体飞,中午12点半到的。

一看,我的天,太多人了,热闹!

结果,F3A起飞不久即因突然失去动力,完全无法操纵,挣扎着炸到北边的路中央,当时还有三个车在下面,非常危险(不是飞机,是怕引起事故),第二个飞翼,降落时突然头扎地,幸好无损,只是发动机松了,第三个是涵道,高速低空通场时,突然猛打副翼,直接拍地上,粉碎!。

我飞前都问过一遍,没有同频才飞,而且起飞时均正常,就是一上天不久就开始出致命的问题。

第一架炸掉,我认为是偶发干扰,第二架炸,我已经怀疑是同频,所以等到1点左右,基本人都走光才开始飞F16,结果第二块电池就惨炸。

事后,我问过东边玩直机同志们,没有同频的,又去北边问过其他玩飞机的(我怕是远方的同频),也没有。而且我是开车在附近转了一大圈,只要有飞机我就要问下,我想找到真正的原因!转了一遍,没有同频。

现在,我认为,三架飞机,同时在同一地点(停车面向西边50米的距离内)连续发生炸机,基本不可能是偶发因素,我怀疑最大的可能是:

有人用可调遥控器故意破坏(事实上,我昨天确实见到过有人拿这遥控器,而且我在询问时告诉对方我的频道了)。如果他溜到远处看不到的地方,然后干扰我,那肯定是炸!除这个可能,那同时被干扰而且是同一地点上空出现的可能性来自哪里,我想不出了----大家帮我分析下。

我用的是10C,72M的控,PPM的。现在看来,要想避免有意或无意的干扰,真的必须上2.4G了吧?阿文早就劝过,只是因为飞机太多,升级成本太高,而且没有出过大问题,就算了。FUTABA 10C的控,要想上2.4G,最好是用原厂的2.4G高频头吧。听说价格不便宜,不知道多少钱算实在的?另外,2.4G接收机用什么牌子的最好,想听听大家的感受。我对2.4G还没有太多研究,这么多人玩,总有一天会饱和的吧,是不是还要再次升级啊。如果是,不如我现在一步到位算了。

如果升级设备,现有的接收机(全是日冠72M免晶体6通、8通)基本上就全靠边了,有人要可以出

网友:
干嘛不用PCM?

网友:
难道你跟那人有仇,他就故意强奸你的控?

网友:
2.4g不就都搞定了?

网友:
好像 很多人在 水塔的正南 发生过被干扰的现象

网友:
不用升级了,你的接收机如果都是PPM的,那你失控就台正常了!
全换原厂PCM接收就OK了,PPM受很多信号的干扰,比如电台近似频率信号,抖舵经常有
应该是当天去的车里有带电台的,可能功率比较大!

网友:
PPM的确实抗干扰能力差很多,不一定是别人干扰你,很有可能是别的乱七八糟的信号在干扰。
另外据说虽然不同频率,但是如果刚好在两个频率之间的话,还是一样会被干扰到……

以前用过SANWA的RD6000,每次都要丢控,后来上了2.4G的DSX7 DSM2 +AR7000不仅速度快很多,而且从来没有失控过。

网友:
我也在奥体飞,不过是在东面飞直机!!!直机这里,全都是2.4G的,怕同频呀,摔下来,2000块没了!!所以楼主,你还是换2.4G了,辛苦调出来的飞机,炸了又要修又要调。可没有人给你工时费的!!!

网友:
我现在也用的10的控,换了天地飞2.4G的高频头,用下来感觉还可以接收也便宜.

网友:
安慰一下

我昨天也低空遇到瞬间干扰,飞机在空中猛闪,飞的有点远姿态看不清。幸亏脑子没乱,靠记忆把飞机救回。
分析下综合原因:
1、飞机有点低,这是主要的,可能控制距离不如高空。
2、遥控器(35Mhz)天线头正对飞机,这是信号最弱的方向。
3、一辆车从面前近距离开过,可能完全阻挡住了信号。
4、见鬼。

网友:
人多确实危险

网友:
3楼:10C用日冠免晶体的只能调成PPM才能兼容
如果说有人故意干扰,他要知道你的频率,还要知道你用PPM,还要用10C。10C的功率可以了,一般的控压不住。
昨日在直升机区和东侧场地我们玩时,没发现有可疑的人抱着控。
会不会是昨天的雾气很大,或是有其它干扰源,对控造成了干扰。
如果升级的话还不如放弃futaba,原装接收机太贵,山寨的还小3百,看很多朋友用JR的控,山寨的接收机才40左右,太便宜了,还非常小,很不耐摔的电直都用,应该还可以。

网友:
哥们2.4G吧.不知10C是不是独立高频头,我用T8  72M在飞场遇到类似问题,后改装KTS 2.4G,两年了T8在无同类问题

网友:
奥体失控太正常了。
现在用T9 + 国产非天地飞 2.4G高频+接收,杠杠的。
某同志的日本控在楼主说的位置也连续失控两次过。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朋友

感谢分析!我也是希望通过分享我的体会让更多的朋友们更好地享受飞行的乐趣!毕竟这个爱好是有危险性的,昨天如果炸的时候正对人头----,太可怕了。

还有,这个频率混乱的事情,2.4G就一定能搞定吗?听说好像只要同时不超过60架飞机,就不可能有重频,是这样的吗。我得好好潜水了==

楼主:
10C 是独立高频头的,可以拆换

网友:
老衲的火焰就是因为同频被干下来的,机翼、机身完全报废了。。。。
后来设了失控保护(失控盘旋),晶体也换了冷门的频率~~

网友:
我早已摆脱PCM了
PCM的,上天就担心同频,二话不说就开机的人实在太多了,用自己的宝贵飞机去教育他们要问频率实在是不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析!我也是希望通过分享我的体会让更多的朋友们更好地享受飞行的乐趣!毕竟这个爱好是有危险性的,昨天如果炸的时候正对人头----,太可怕了。

还有,这个频率混乱的事情,2.4G就一定能搞定吗?听说好像只要 ...

2.4G也不能打包票不失控,玩车模时都用原厂的接收机,还是会有五花八门的失控原因。
如果天上有好几架都在飞,宁可不上天,撞机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