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和6S动力组合在450上的表现

楼主(2011-02-21):
3S动力组合在450上使用较为普遍;
6S组合的使用也渐渐多了起来;
想请教一下,6S组合的暴力程度,3S组合是否也能达到;如果是,那6S组合的特点在何;二者之间的区别和优/劣在何。

网友A:
3s要暴力 对电池电调要求高
6s暴力相对容易 但bec要求高

网友B:
6S 主要是损耗小,因为电流小。 暴力嘛,都很暴力

网友C:
3S要电池好才能暴力,6S对电池的要求相对低了一些~

网友D:
但是6s的电池要相对贵````了不止一些啊

网友E:
6s电池也不算贵 6s的花牌也就 150多 3s30c的也差不多了 电调 好盈40a的就 可以 6s

网友F:
趋势,见识过,很暴力

网友B:
我买的杂牌6S,感觉也挺好,充放电一致性都还不错,但是只用了10个询次样子,需要时间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