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250 SE 金鱼尾问题!!

楼主(2011-02-21):
真的忍受不住了 ,GP780 DS420什么震动什么设置都搞过了,感度上不了50%。 走尾现象恐怖!!

请问各位是否用了MD922问题就可以解决,S9257、DS520会更好吗?

网友A:
9257  520太大 不合适,问一下,你设过延时吗?

网友:
找飞机原因 换什么设备都是白搭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B:
单向轴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257  520太大 不合适,问一下,你设过延时吗?

延时0 - 25-50-100 分别试过,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轴承坏了

单向轴承?? 是否齿轮盘里面的?? 齿轮盘已经换新原厂的了!

网友:
GY520+D905,尾巴非常听话的飘过

楼主:
大虾们对250尾巴还有什么高见啊

网友:
780在250上是有些难调。

网友:
先排除震动源

网友C:
要适当减震的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控?不会感度线插错通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适当减震的

全部原厂件重新安装过,震动已经减到最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控?不会感度线插错通道吧?

DSX7的第5通道,感到30-80有不同的效果

网友:
尾巴虚位!

网友D:
本人的YT250在炒了之后也有同樣問题,最初也以為是電子設備問题,最后查明是機件問题,一次性把主軸、尾軸、中联、主槳、和十字頭一些有虚位大的零件全換了、重新上紧所有螺絲,再重新调試,ok了 ! 要買原廠件喔,花了我好幾百元。。。以本人經驗,金魚尾主要是機件引起,就算是少少变形、松动,也会產生金魚尾,特別是YT250這麼精密的機件。。。我的經驗希望可以帮到你 !

网友:
esky0704a+md922非常听话的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的YT250在炒了之后也有同樣問题,最初也以為是電子設備問题,最后查明是機件問题,一次性把主軸、尾軸、中联、主槳、和十字頭一些有虚位大的零件全換了、重新上紧所有螺絲,再重新调試,ok了 ! 要買原廠件喔,花 ...

全新回来安装尾巴的虚位就好大,感觉跟450的尾巴虚位还大。  之前恶炒一次,全部原装件修复也差不多400了,机件感觉震动很微小,但尾巴的虚位就没救了。

网友E:
780+420是金鱼尾的发源地;基本没治

网友F:
会不会是尾皮带不够紧???以前我也遇到过,250这小鸡每必大检修,累屎了。。。

网友:
780真的比750难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780+420是金鱼尾的发源地;基本没治

那需要更换些什么东西或设备能解决的,请指路。否则这250跟lama没什么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尾皮带不够紧???以前我也遇到过,250这小鸡每必大检修,累屎了。。。

皮带更换原厂的了,松紧刚刚归中位。小炸一次,哇好像报废 。但已经2个多月了尾巴问题仍然未解决,YT应该学学TDF找个MM来解决一下问题啊!

网友G:
gp780很好调的,我的是zifei的ep200小机,我用780+ESK0508锁尾很好,和陀螺仪舵机没关系的,虚位也没多大关系,一旦飞起来,尾桨推力会把虚位消除的,看一下舵臂上的球头固定螺丝中心距舵臂固定螺丝中心有多毫米?要控制在5毫米左右,金鱼尾主要是推力不够或舵机速度慢造成的,舵机速度慢可以减小舵臂长度加快速度,推力小可以把舵机向前移加大推力。舵臂上的孔没有距舵机中心5毫米的孔,可以自己量好距离扎一个孔装球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gp780很好调的,我的是zifei的ep200小机,我用780+ESK0508锁尾很好,和陀螺仪舵机没关系的,虚位也没多大关系,一旦飞起来,尾桨推力会把虚位消除的,看一下舵臂上的球头固定螺丝中心距舵臂固定螺丝中心有多毫米?要 ...

谢谢详细的解答,这个问题我已经早搞过了DS420原配的臂和盘都不用了,新DIY了一个臂,刚好就5-6MM左右。

最新整改结果 JR控 感度不能上63%,航线悬停还是可以的,3D就别提了,尾巴飘飘然的,恐怖

网友:
尾推是否顺滑???或者尾舵力量不够

网友D:
樓主, 算了吧, 250是不能炒的, 炒後會有好多問題, 而且是你看不見的, 我已經怕了, 還是玩回450吧..

网友:
陀螺减震、尾舵摇臂出力孔位、尾巴顺滑度都须注意。26楼说的很好了。顺便介绍下,780和3g使用都很正常。只是刚装上780时,也发生过金鱼尾,尾舵、尾巴、陀螺固定方式和位置都相同,401无,780有,改善780减震后,金鱼尾消失,可见780对振动还是很敏感的。

网友H:
780+420基本可以说没的搞。
不过LZ可以试试。加一元硬币或以角硬币和加延时。记得是可以缓和一下。
250暂时便宜点的尾舵就922效果最好啦。不过自旋起来非常不爽。
922金鱼尾得到很好的缓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 算了吧, 250是不能炒的, 炒後會有好多問題, 而且是你看不見的, 我已經怕了, 還是玩回450吧..

250的确是个恶梦啊,250的费用已经够玩5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780+420基本可以说没的搞。
不过LZ可以试试。加一元硬币或以角硬币和加延时。记得是可以缓和一下。
250暂时便宜点的尾舵就922效果最好啦。不过自旋起来非常不爽。
922金鱼尾得到很好的缓和。

加硬币或加垫片都一样,延时0-100试了N次都一样,死心了。上个像真壳飞3C

网友:
你搜索下原来我写的2个调250的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