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台无刷电调共用电池问题

楼主(2011-02-21):
我的两个或以上30a同型号无刷电调是并联共用一组电,但是油门时间超过5秒后就会出现有一台马达动力减退,电力大全部输出到另一台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很好解决。
只用一台电调的BEC,其余3个电调的BEC正极线从插头中挑出,悬空。
就没有事了。否则会有可能烧坏BEC电路,甚至烧坏电调。

这个方法很管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貌似是电池问题,换了组新电池就好了,原来的2200好像不行了,但两组旧的并联用就好了。可能是电池不行了两台电机用电池吃不消掉电压快,电调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