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通2.4G摇控器下午就到了,高手能不能大概讲一下如何连接?

楼主(2011-02-21):
或者给个连接我自己看,小弟不才,搜索不到。。。工作也比较忙,这不,马上要去机场接个客人,哎。。。。玩个飞机也不容易。。。

摇控器是给下面的飞机用的,我第一次搞这东西,还不知道怎样连接~~~

网友:
用老板给你的叫做香蕉头的链接装置把电机的三根线和电调的三根线连起来,把电调上面的插头插在接收机上,第三个通道,叫做throttle。通电试机的时候不要带桨。
如果你知道什么是副翼,方向舵,升降舵,我就不说了。第一个通道是副翼,第二个是升降舵,第四个是方向舵。
再不懂了就问卖家。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楼楼上啊.........

网友:
T插等这样的小配件都没有,还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