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FLY舵角设置量的问题

楼主(2011-02-21):
请问天地飞MM,

设置菜单里:
"大小动作设置"里的D/R量值  和 "舵角设置"里的%量值
都是设置舵角量,
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前者是设置摇杆动作时,舵机输出幅度,线性的。
后者是设置摇杆向不同方向动作时,舵机输出幅度,非线性的。

网友:
这样讲吧,天地飞的控,

第一步用到的模块就是“辅助微调设置”,这个功能,是控所有连杆居中时,通过加减,调舵机臂水平的!所谓调机五平,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第二步就是“舵角设置”了,你的油门在最高点和最低点的时候,十字盘是否水平!如果哪个舵机行程不够,或者太长,就是通过这个模块调整的。

第N步,就是你说到的模块“大小动作设置”,这个模块分‘DR’‘EX’两个功能的调整。EX,多用于手感的细节调整。从-20%到-40%不等。看个人感觉,百分比越大,飞机越灵活,反之就越小。你要调的100%,只要你的手略动,飞机就能翻一个!
DR,大多用于“方向”调正!!如果你能练到在打满方向舵,飞机每秒转3圈的情况下,还能定点自旋翻,那这个功能,可以不调!

第N+1步,就是DR+EX+十字盘 进行循环螺距的调正,那个时候,估计你已经是高手了,自己已经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DR,大多用于“方向”调正!!如果你能练到在打满方向舵,飞机每秒转3圈的情况下,还能定点自旋翻,那这个功能,可以不调!

这个能再详细说说嘛,没看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