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DS650舵机的工作频率(frequency)

楼主(2011-02-21):
由于上了MB要求设置尾舵机的工作频率,小弟求一个DS650舵机的工作频率是多少?有5个选项分别是:
50/165/270/333/560(Hz)

请问DS650是哪一个?

小弟先拜谢了。

网友:
760的 都是 560

网友:
1520的 都是333

网友:
去www. BEASTX.COM 找service 选项里的servo list 里面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