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ep100电机没有动静求助。。

楼主(2011-02-21):
请教大侠,新装的机机,配2612v接收机,xp12a电调,ep100,2801pro,在家飞了几下,有金鱼尾巴。今天想在空旷地方试飞,试飞前屡过线,调了几项遥控器的参数(具体调的什么忘记了)。试飞时发现接收信号时电机有较长时间滴滴响声,但没有最后自检通过的短暂滴滴声,待自检完毕后,推油门舵机全部运行正常,电机不动。于是把电机接到d02上测试电机好坏,运行正常。为排除是遥控设置错误,我特别把遥控器模型选择到120d02(我有一个d02飞机,正常飞行;我的ep100是按照d02的结构做的,只是调整了pit、elev、aile的正反向,就是一大号d02。),通电一样是没有最后的两声电机自检通过声音,推油门同样是三颗舵机活动正常,电机没动静。由于电调接口改成了jst的,接不回d02的2610v上了,所以没法测试,手头也没有备用接收电调测试。请教是电调还是接收坏了吗?想先买个电调回来试试,请推荐一下品牌型号,谢谢。

网友A:
油门通道反向,或油门最高点和最低点没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通道反向,或油门最高点和最低点没有设置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特别把遥控器模型选择到120d02(我有一个d02飞机,正常飞行),通电一样是没有最后的两声电机自检通过声音,推油门三颗舵机活动正常,电机没动静。

网友:
任何独立电调必须设置油门通道和高低油门设置,请参考独立电调说明书!!没错的!

网友B:
请楼主重新校正电调的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重新校正电调的油门行程

怎么矫正?不会啊,请说的仔细点,我菜鸟。

网友:
2612v的话很好设置的!

网友:
你找买你电调的那个卖家,要个说明书就行。或网上搜一下。很好弄

网友:
三、使用说明
1、正常开机过程
将油门杆拉到最低位置, 遥控器通电 → 电调通电 → 检测到最低油门信号,长“beeb----”一声 → 检测电池
电压,连续发出几个短“beeb-”音,表示当前使用的锂电节数 → 系统自检正常,发出“♪ 1 2 3”起动音 → 拉高油
门即可起飞。
注:电调上有指示灯配合鸣叫音。
2、油门行程设置(当电调配合新的遥控器时,建议设置油门行程)
将油门杆拉到最高位置, 遥控器通电 → 电调通电 → 检测到最高油门信号,“beeb- beeb-”鸣叫二声,表示油
门最高点已确认,并自动保存 → 6 秒钟之内将油门杆拉到最低位置 → 当检测到最低油门信号,长“beeb----”一声
→ 检测电池电压,连续发出几个短“beeb-”音,表示当前使用的锂电节数 → 系统自检正常,发出“♪ 1 2 3”起动
音 → 拉高油门即可起飞。
注:⑴ 如果未检测到油门信号,或者油门杆不在最低位置或最高位置,会“beeb-、beeb-....”连续鸣叫提示。
⑵ 如果自检错误,会连续发出20 声很短的“beeb-”音。
⑶ 最大油门确认后,油门杆保持在最高位置超过6 秒钟,则进入到遥控器编程模式。
3、保护处理
低压保护:电机工作时,当电池电压低于设定的低压阈值时,可以选择立即关闭电机或降低功率,具体见参
数设置部分。
油门信号丢失保护:信号丢失,1 秒钟后,功率降到20%及以下运行。重新检测到油门信号,则立即恢复。
过温保护:当功率管温度超过约110℃时,功率逐步降低,最低降至全功率的35%。温度降低,则功率恢复。
硬件自检:每次上电时,系统会自检,如果硬件有故障,则连续发出20 声短促的“beeb-”音。

网友:
五、可设置的参数
1.低压切断电压:设置范围:00.0V-49.9V,默认为00.0V。根据使用的电池情况,可以设置为范围内的任意值
深圳市星穹科技有限公司 www.xqcontrol.com
作为低压保护电压。
注:如果设置值为00.0V,系统在上电时会自动识别当前使用的锂电节数,并计算出低压保护值,2.85V 为每
节锂电的保护电压,比如,3 节锂电,则低压保护值为:2.85V x 3 = 8.55V。
2.刹车类型:三个选项:不刹车、软刹车、硬刹车。默认为不刹车。软刹车的刹车时间较长,硬刹车的刹车时间
较短。刹完车后,电机停转,但刹车仍然保持,直至再次起动电机。软刹车、硬刹车两个选项是针对滑翔机设
计的,特别适合用于折叠桨滑翔机。
3.电子进角:三个选项:低进角、中进角、高进角。默认为中进角。低进角适合电感量较大,转速较低的电机;
高进角适合电感量较小,高KV 值的外转子电机。对于某些高KV 的电机,如果在使用过程中,电机在高速运
转时,出现抖动,则需要改为高进角。
4.起动模式:三个选项:快速起动、柔和起动、超柔和起动。默认为快速起动。快速起动、柔和起动则适合于固
定翼飞机。柔和起动、超柔和起动都为4 秒钟特软起动,在4 秒起动过程中,螺旋桨的转速缓慢上升,柔和起
动时,转速上升稍快一些,而超柔和起动则更缓慢一些,该功能特别适合用于直升机。当设为柔和模式或超柔
和模式时,电机停转后,如果在4 秒钟之内重新起动电机,则为快速起动;如果超过4 秒钟之后,则又为4 秒
钟特软起动。
5.切断类型:二个选项:降低功率(软切断)、立即关机(硬切断)。默认为降低功率。当电池电压过低时的保
护处理。
选择立即关机,当发生低压时,立即关闭电机。
选择降低功耗,如果是电压过低,则将输出功率将逐步降到当前功率(即未出现低压时的功率)的50%。
6.油门曲线选择:三个选项:CURV1,CURV2,CURV3。不同的油门曲线用于满足不同的应用。
curve1
curve2
curve3
Power
100%
Max Throttle
油门行程与输出功率关系图
7.起动动力百分比设置:用于设置起动时的动力大小。设置范围:00%-39%,默认为+00%。在默认为+00%的
情况下,起动动力由系统根据油门位置自动确定。不是默认值时,则按设置值处理。
8.电机反向设置:正向和反向选择,当电机反向转动时,不需要调线,改变该设置即可改变电机转向

网友:
电子文件下 载下来解压看:

2个分卷都要下载下来在解压缩

2个分卷都要下载下来在解压缩

网友:
2612v调校油门 要单独供电。我说不清楚了。反正到对岸的论坛看下 有的。
另外控的模式是否对不对?

网友:
对,可以用一个RX2801接受来做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

2612v好像是比较麻烦点才可以调!据说是油门推到到最高点不能直接进入【油门行程设置】  要多连一个电调才可以对那个第一电调进行设置的(貌似是这么回事!)

我给那个连接里有台湾高手的设置办法 你去找找!

楼主:
非常感谢,折腾了一上午无果。现在自检就是20多声短暂声,之后就是舵机归位的声音,推油门不转。

网友:
楼主有rx2801接收机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2801接收。已定新电调,到货再试验吧。根据对岸所说,上午用usb线供电到2612空置接口,能供电但是对频好像不行。

网友C:
新电调一样需要初次设置行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电调一样需要初次设置行程的!

有两个电调就可以其中一个供电,来设置另一个了。昨天用usb线改装供电,帖子说白线朝外,没动静;反过来可供电,但对频好像不行,舵机运行不正常,不知何因。所以新购一个电调按照对岸帖子试试吧。头都大了。万分感谢风铃耐心指导,发了很多宝贵资料。

网友C:
找个本地模友 如果刚好有RX2801的 几秒搞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本地模友 如果刚好有RX2801的 几秒搞定啊。

现在手头有两个电调,晚上回去试试,一个供电,一个只接信号,设置油门行程。我不解的是原本飞的好好的,就是有点金鱼尾,怎么突然就乱了呢?在乱之前我只是梳理过线路(没拔出来,用手扯来着,后来用表测,线都是通的),还设置了几项遥控参数,按说电调没进调试模式,里面数据不会改变,难道是电调芯片数据丢失?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买了一个新电调。用老电调插到not used插口,开遥控,电调通电对频。油门推到最大,给去掉中间红线的新电调通电,随后就出现了说明书中所示的调试模式,电调检测到最高油门并发出确认声音;油门推到最低,出现最低油门确认声音,设置完。新电调插回红线,开机正常。但用此方法设置老电调,还是不行,按照说明书所言是检测不到油门信号输出,基本断定电调故障。

网友D(2011-04-07):
現正組裝中,因有很多疑問,請見諒。
請問"给去掉中间红线的新电调通电",是什麼意思?是否指新电调要另插一電池?新电调是否插於油門處?确认声音好像從馬達發出,新电调需要連接馬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現正組裝中,因有很多疑問,請見諒。
請問"给去掉中间红线的新电调通电",是什麼意思?是否指新电调要另插一電池?新电调是否插於油門處?确认声音好像從馬達發出,新电调需要連接馬達嗎?

是指新电调要另插一電池,新电调是插於油門處,新电调接马达以听声。

网友D:
是指兩個电调都插電,對接收機有影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指兩個电调都插電,對接收機有影響嗎?

没有影响,因为其中一个是拔掉红线的。http://www.rctw.net/thread-155458-4-7.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E:

謝謝,利用另一個电調,按照指導,新电調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