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捡到宝了

楼主(2011-02-21):
不知为啥 又鬼使神差的游荡到了旧货市场 ,看到了一个方尺 因又想再弄个雕洗机(意淫当中)觉得能用到,就拿下了。回到家WD40给洗了个澡,看到了一行洋码 上网查了下,感情这个铁家伙还是出身瑞士的钟表世家 看来应是精度不错的,应是块宝

网友:
好不好不好说,老肯定是够老的

网友:
垃圾,鉴定完毕。
扔了吧。
别忘了告诉我扔哪里,我去捡。

绝对好东西。
刮研的花纹还在呢。精度应该没什么大的变化。
恭喜得宝。

网友:
不错,很有收藏价值!

网友:
恭喜得宝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

网友:
框式水平仪?

网友A:
仪表,或量具这东西感觉最好别买二手货,自己又没检测仪器,无法确定使用精度,要是精度不够还不如不用的好,你买量具的目的是什么?测量都是不准确的有什么用。虽说名牌好,但是这是就新的,或者耐久性而言。用旧的东西我就不信会比国内正厂的新的准,当然我不是说楼主的东西不好。只是我的看法,二手的仪表量具一概不要。

网友:
我是来看图片的

网友:
这个框式水平仪我厂里多的很,每年大修就要购置新的,旧的精度不行了,收藏我看可以,能不能用还是个问号

网友:
我是打酱油滴

网友B:
没啥用,我朋友有一堆,精度调乱了我也有一个,准备卖废铁,

网友:
这东西如果不嗑不碰的精度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啥用,我朋友有一堆,精度调乱了我也有一个,准备卖废铁,

卖两个废铁价给我可以吗?   诚心的.

网友:
不错了   家庭使用应该可以了

楼主:
没啥用,我朋友有一堆,精度调乱了我也有一个,准备卖废铁,

真的,我这个朋友看了非要过户 ,你那要有的话也给我来两个 。我给你双倍的废铁价,还出邮费。绝不开玩笑的

网友:
LZ可否弱弱的问一句这个是干嘛的啊?

网友:
当直角尺用还是不错的,上面的标称精度差不多是1级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两个废铁价给我可以吗?   诚心的.

我也要2个,诚心的

网友:
自己找个平板,按水平仪所示调平,把水平仪调头,看一下误差,调速气泡管到刻度一半,再按水平仪所示把平板调平,重复以上过程,这种结构的水平仪调好后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看图片是重新刮过的。

网友:
在框內應有水 平珠 才有用的 ( 原是測量水平的)  屬於精密形的 ( 精度  1 秒 )

看到 洋行地址 香港東亞銀行.........    電話号碼 只有5個數字 估計最小 50年或以前

現在港買一個日本同級的平水儀 約 1500 ~ 2000 元左右

网友:
先问一句,水平泡啥做的?懂的就懂了,不懂的。。。。。。。
就尺子本身而言,5,60年了,加上瑞士制造的保证,材料内应力几乎为零了。
精度不好说,去计量所检验一下,换个点的主水平泡,收藏,使用都不错!
3~5年检定一下(主要是看水平泡),保养好别锈蚀,可以传承几辈子!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最主要就是那個 水平珠 ,但現已經不見了

再裝,已沒意思了, 原有的精度已沒了

它主要功能 就是用來測量精密 水平用

网友:
这种东西可以用,精度嘛,再测量一下

网友:
怎么看着像划线钳工用到东西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主要就是那個 水平珠 ,但現已經不見了

再裝,已沒意思了, 原有的精度已沒了

它主要功能 就是用來測量精密 水平用

呵呵有水平珠的,没照,补上照片。仔细看了看好像还是原装的水平珠。

网友:
精度能否重新调校?

网友:
这没什么用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不是宝啊

是古玩, 不要使用, 要好好收藏 ,

水平珠應是玻璃來的, 之前看還以為已損毀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能調的, 是出廠已檢至所示精度

如可調就不能作水平基準

如用角度呎去作 直角基準, 是不夠準的

网友:
不懂是个什么宝

网友:
我看这东东不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仪表,或量具这东西感觉最好别买二手货,自己又没检测仪器,无法确定使用精度,要是精度不够还不如不用的好,你买量具的目的是什么?测量都是不准确的有什么用。虽说名牌好,但是这是就新的,或者耐久性而言。用旧的 ...

这东西你又不拿它当大锤抡,精度能差到哪去?

网友:
要是精度还可以应该不会扔到旧货站吧 几钱收的

网友G:
框式水平仪是个好东西啊

为啥这么多人说没用呢
这个精度只和刮研精度有关,如果没有磕碰。精度不会变的

水平泡的校准方法上面有朋友说过,找个基本水平的台面,把尺放上去,转动平尺泡泡可以0点的时候,划线标记位置,然后将平尺再转动180度,靠在原来的位置,这时候应该泡泡会在某一端,调整里面的螺丝,让泡泡移动一半刻度,就基本调好了,如果想要精度高,按这个方法仔细调几次

水平尺的精度非常高,我以前调的时候,放个螺丝刀在桌面上的变形都能读出来

水平尺可以测水平(废话),测垂直,或者拿来当雕刻机调机的平尺

至于为什么宝贝进了垃圾堆,如果不懂调这玩意,以为精度没了,就进垃圾堆了

网友:
说明书上还有调车床水平、测丝杆变形量等等的方法,这里不一一说了,自己上网找吧

不过,这玩意,调好后小心轻放 要不读数很容易不准的,调里面的螺丝需要一个很小的扳手,调教要非常小心,动作要细,要慢
给一点点力,泡泡就会飘到另外一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框式水平仪是个好东西啊

为啥这么多人说没用呢
这个精度只和刮研精度有关,如果没有磕碰。精度不会变的

水平泡的校准方法上面有朋友说过,找个基本水平的台面,把尺放上去,转动平尺泡泡可以0点的时候,划线标 ...

 学习了,看了您说的,才知道那两个螺丝是的作用,暂时找不到基准面,先这么用,买它主要是要调雕刻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啥用,我朋友有一堆,精度调乱了我也有一个,准备卖废铁,

还有废铁价的吗。我也来俩

网友:
你最好用水平仪和百分表校下

网友:
眼馋  就是不说好   呵呵   恭喜恭喜

网友:
物品有使用价值和收藏价值之分,就这件而言其收藏价值已远远高于使用价值.

网友:
呵呵,凑个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