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练完模拟器想入手飞机

楼主(2011-02-21):
模拟器会玩了,该入手什么飞机啊?还是学生不要太贵的,要好飞的,谁帮忙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
什么叫模拟器会玩了,不会玩的没几个,但是入手飞机不炸的较少。。

网友:
模拟器一般用哪个比较好

网友:
模拟器永远都不会,就和女人衣柜里面永远少一件衣服一样,你会明白的,我也曾经会玩模拟器,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其实什么都不会呢。

网友A:
蓝宇赛斯纳EPO 747-1,可改无刷

网友:
飘飘吧,速度慢,花费也不大.EPP的材质,比较耐炸.

网友:
板機,自制

网友:
入手 塞斯纳吧,我第一次玩固定翼入手的就是塞斯纳,如今飞机半年多了 第一架飞机依然没炸,就是塞斯纳,蓝宇EPO 747 那款

网友:
补充一下,买空机,加2212 KV1400 电机 30A电调  浆用8060  超级好飞,电池的话 随意,大了就自己改下电池仓 就OK

网友:
KT先做个找一下感觉吧,之后再买。先试腰和尾推的,好飞,不容易摔,摔了比置坏的机率要小。前置的一摔头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宇赛斯纳EPO 747-1,可改无刷 [/q

还改无刷?我直接就上2212 1000KV了。配1047桨。我就是这飞机入门的。推介楼主上2212 1400KV配8060。+30A+双天1300MAH。别装机头罩,电机装起落架那里~~~uo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宇赛斯纳EPO 747-1,可改无刷

还改无刷?我直接就上2212 1000KV了。配1047桨。我就是这飞机入门的。推介楼主上2212 1400KV配8060。+30A+双天1300MAH。别装机头罩,电池装起落架那里,挖大点。不然一个kiss就基本废了你的电池的了。我亲身炸坏过。好在电池不是我的~~~~

网友:
蓝宇赛斯纳EPO 747-1,如果买整套的是有刷电机(我买过,飞丢了),所以建议买空机,配2212  kv1250电机,8寸桨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