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到底是先买模拟器好,还是先买控好?

楼主(2011-02-21):
RT,新手求教!
本来打算先买个
模拟器
练习的,但是有网友让直接买个控练习,说那样更好!
二者的手感会差别很大吗?我是打算长期玩下去的!
先入手个室内能飞的,一般带控吗?

网友A:
我也有一样的疑惑 能不能买个控然后用网上破解的模拟器玩?

网友B:
直接买个好控练模拟,另外,不能下完软件直接玩,需要加密狗才可以把控连接到电脑上。所以买一次买一个好控+加密狗最好了~

网友C:
控的使用时间很长,建议根据自己需求一次到位。然后在配一个多合一的破解模拟器,就ok!
之后可以边模拟边学习,慢慢熟悉之后,上真机。

网友D:
既然是迟早的事,就先买控吧。另外有些模拟器价钱也很便宜,如XTR我买的时候才28元。先练练手还是很好的。

楼主:
天7咋样呢?可以飞450和室内小机吗?

网友E:
据说天6c这样的就可以飞450了,天7就更可以了

网友F:
真控用久了会磨损,还浪费电池,还是买个模拟器吧,又不贵

网友G:
不会玩很久的模拟的,浪费不了调查,我买了控按个锂电,玩的很爽,买个加密狗就行了,不用单独买模拟控

网友F:
话说加密狗也不便宜啊,再说买什么控还没想好,估计我也就是个天地飞7通的档次吧,呵呵,也不准备飞3D,差不多够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