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6108SB接收机

楼主(2011-02-21):
现在买这个接收,据说不能用普通舵机,只能用SUB的串行舵机,,,,是不是这样啊?

哪位老鸟来指点一下!!!

网友:
搜一下吧,没这种说法的~~~普通的没问题~~~

网友A:
FUTABA出来一款转接线,可以把普通舵机用上S。BUS系统。但是国内和香港都还没有到货。我已经把所有接受换成6108SB,正在期待转接线中~~~~~~~~~

网友:
我就直接插上10来块钱的舵机飞小丑鱼还没啥问题啊,是不是时间长了会烧舵机?

网友:
s.bus是单独的一个接口,普通舵机还是正常用,没任何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TABA出来一款转接线,可以把普通舵机用上S。BUS系统。但是国内和香港都还没有到货。我已经把所有接受换成6108SB,正在期待转接线中~~~~~~~~~

6208都已经出来了,6108正在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