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电脑电源改造方法超级给力(更新原理图)

楼主(2011-02-21):
        最新消息:1:我的BC6也修好了,现在又是两个充电器了。(*^__^*) 嘻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1939
        由于BC6充电器的OVER,串充能用,平衡充不行了。于是购入了我期盼已久的UNA6,充电电流大,精度高。但是我改的电脑电源总是无法达到最大功率,但是前天在梦里想到了个方法:早期改法就是截断5V检测的线,串电阻或二极管,来调高12V输出,但是我这样改了后还是不行,电流稍大输出电压会马上被拉低,根本无法提供充电器大电流工作,没法用。
        根本不给力!
        后来买了个12V 5A的电源,但是UNA6是个电老虎,怎么办呢,还是拿出那个电脑电源,12V最大10A,(竟然梦里能想到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太简单了,而且工作稳定。
方法:还是要截断5V检测线的铜皮,但是我用一个7805来代替电阻(5V接输入端,中间接负极,输出接检测端),就算有电压降,有7805的稳压,也会抗住的。说试就是动手,经过我一天的检测:工作稳定:测试7805的工作电流:当电源空载时7805电流在80mA,满载电流会在90mA-100mA之间。
      改造电脑电源的结果是令人相当的满意。用UNA6   给6S A123锂电5A充电电压才降1V,空载13.8V太给力了。哈哈。不说了上图。希望能给没有改成功的朋友们,送上2011年的给力一贴。
改造有风险,DIY需谨慎。

改造的原理图

改造的原理图

截断检测5V铜皮很细

截断检测5V铜皮很细

我直接焊在检测电阻前端

我直接焊在检测电阻前端

连接后电压显示

连接后电压显示

网友:
7805不热吗?

网友:
好方法,同样用电脑电源遇到同样问题的求教

虾米意思
求楼主上详细方法
说原理
1.怎么找出5V检测的那端口
2.具体接法(要傻瓜化的)

某不懂电路,见笑见笑

网友:
正需要这个!可以介绍得傻瓜一点吗?我看不懂啊 !

网友:
成功了!太感谢楼主了!
替楼主傻瓜地说明一下(高手请绕行):
1,   5V检测线就是印刷板上5V输出端连接到电路里的一条细铜箔(一般都有,拆开一看就明白)
2。把检测线(铜箔)用利器切断!
3.   7805第一脚接5V端(红色线),第二脚接地(黑色线),第三脚接检测线(细铜箔)连接到电路里的那一端。
接着奇迹发生了:黄色线的电压从12V变成13.8V了!对于我来说这等同生命如何诞生一样难以理解!

网友:
状态帖子 得收了

网友:
这位楼主 很辛苦!!!洗衣做饭看孩子接送老婆照顾妈 上完夜班回家倒~起床已是三更天   所以他没时间

网友:
改电脑12V电源,可以参考这个老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08986&highlight=%2Bmcintosh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的。检测回路电流不大。

网友B:
7805是稳压电路,只管降压不管升压,所以不论输出有多高的电压,7805只管输出5V给检测端,实际上等于放空反馈环节。
我推测,不要7805说不定也能工作。因为已经不需要反馈了呀。

楼主:
楼上这位肯定玩过希望OL吧

名字怎么和游戏中的材料名字一样,回复你的疑问,如果没有5V反馈,电源是不能工作的,你可以试试。

楼主:
这么给力的贴怎么没人顶呀

自己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805是稳压电路,只管降压不管升压,所以不论输出有多高的电压,7805只管输出5V给检测端,实际上等于放空反馈环节。
我推测,不要7805说不定也能工作。因为已经不需要反馈了呀。

有道理! 但要注意LZ的7805输入端接的是+5V输出,而不是+12V端。

这么改装,7805实际上不工作,至少不是正常工作状态。7805正常稳压要求3V以上的压降,也就是输入要大于8V。此处串入7805实际上只起到了有限的作用:串入一个压降,欺骗反馈端,让它看到低一点的电压,进而抬升输出 .......  代价是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稳压,输出飘忽不定。

既然动手能力达到这个程度,不如直接从+12V分压给+5V反馈端,立刻恢复稳压能力,稳压的电源可靠太多了。
而且,通过调节分压电阻比例可以任意调节输出电压(一定范围内,当然)。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讲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 但要注意LZ的7805输入端接的是+5V输出,而不是+12V端。

这么改装,7805实际上不工作,至少不是正常工作状态。7805正常稳压要求3V以上的压降,也就是输入要大于8V。此处串入7805实际上只起到了有限 ...

确实如始!
我看了一下15楼提供的线路图,我认为可能有更好更便宜的改造方案。
把图中的 R43 (4.7K) 5V电压反馈采样电阻去除,调整R87(22K) 12V电压反馈采样电阻的值,电压稳定性可能会有更好。R87,我估计用个18-20K, 最好是装微调电阻上去,这样电压就可以变化了。
很多成品模型冲电器输出电压是13.8V。

楼主:
怎么改其实都可以啦

只要改完了,实用就好。

网友:
太简单了,,你用这方法只是把5V检测到的电压降了1V左右,从而抬高了12V输出,因检测的是5V,但5V没有用到,没有稳压作用
其实只要把这个检测线断开,从12V上装个20K左右的顶调就可以调出5V来检测,且有稳压作用,更简单。。。。

楼主:
楼上的这位仁兄

我是通过实践来说话的,你说的这种方法,你试过么(我试过)。改好的电源要通过大电流负载,才能通过是否改好了。只是说说,谁都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 但要注意LZ的7805输入端接的是+5V输出,而不是+12V端。

这么改装,7805实际上不工作,至少不是正常工作状态。7805正常稳压要求3V以上的压降,也就是输入要大于8V。此处串入7805实际上只起到了有限 ...

这才是改装最好的方法。楼主的该法其实在一定电流范围内的歪打正着而已。

网友:
如果7805是工作在小电流输出时,很小的压差就可以起到稳压作用了,所以12V输出的电压只略升到13.8V就能令7805输出5V的电压。不过,在LZ这个电路中,对于12V输出端来说,7805只起到增压的作用,相当于加一两个二极管来降低5V检测端的电压,并没起到稳定12V输出电压的作用。

楼主:
能达到目的就最好

我也看到好多种改法,但实际操作过程比较繁琐。我也试过好多种方法,这个简单又给力。

楼主:
为什么我的改法没人顶呢

奇怪了。

网友:
人家只用一个不到1分钱的电阻,你却用了一个7805,但效果却是一样的,叫人怎么帮你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太不给力啦

嗨,难道真的是我的希望太大了,我只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得到便利。

网友:
电脑电源稳压只取样5V,把12V电压引入稳压环节才是王道。

网友D:
不用那么复杂,从电脑电源的 黑线上取负极,从黄线上取正极,把主板接口的14号和18号接口接起来,就OK了,黑线和黄线就输出12V

网友:
7805发热着火就麻烦了,危险哦!

楼主:
不会的,我改完都这么多天了,一直用

我侧过7805电流,空载80mA,大电流不到1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那么复杂,从电脑电源的 黑线上取负极,从黄线上取正极,把主板接口的14号和18号接口接起来,就OK了,黑线和黄线就输出12V

用过A6的都知到电源输入低于12V,A6就会低压报警,能冲但会一直响,用电脑电源大电流冲电就会有这个情况!我以前的傻瓜办法是把蜂鸣器拆掉才能去掉烦人的报警声!结果是所有提示音都没有了!
楼主和我需要的是高于12V低于15V的大电流输出,至于稳不稳压那个没关系了!
结论就是楼主的改法对于菜鸟级别的模友来说就一个字“中”

楼主:
终于找到知音了

简单又给力,我也是电脑电源改了给A6充电的。没有问题啦

网友:
麻烦呀

麻烦呀,用个300W环形变压器就够用嗲

网友:
奇怪为啥还要改造?电脑电源12v输出可以有18A以上的能力。

看电脑标签就知道了,我用着充汽车电瓶都可以,输出电压稍微有点降,但是也是12伏以上的。
没必要这么折腾了把?我这是电脑城30元买来的电源,用的很好,绿线和黑线之间插个曲别针就启动了。

楼主:
我说的是老点的电源

不是现在新的电源,就电源闲置的可惜。

网友:
工业史上的奇葩

网友:
老的AT电源都是11.5V左右电压
A6确实会哔哔响不停

我是改了494芯片1脚的取样电阻
用一个50K的可调电阻代替。

楼主:
我手上的电源

全是老电源,奔二的电源

网友E(2011-08-27):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 但要注意LZ的7805输入端接的是+5V输出,而不是+12V端。

这么改装,7805实际上不工作,至少不是正常工作状态。7805正常稳压要求3V以上的压降,也就是输入要大于8V。此处串入7805实际上只起到了有限 ... [/
quote]

奇怪,我从12V接7805给5v反馈端,通电接通开关后,电源风扇瞬间转了一下,就不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 但要注意LZ的7805输入端接的是+5V输出,而不是+12V端。

这么改装,7805实际上不工作,至少不是 ...

从5V接7805也不行,一定要直接从电源的5V输出连接到5V反馈端,电源才正常工作。
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的5V输出 ,为5.6V, 而量7805的输出端,为5.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