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终于炸机了

楼主(2011-02-21):
原因是单向齿轮裂了..
跟前段时间一位模友发的贴一样..单向齿轮
425倒飞悬停.突然失去动力了
.配置: 13t齿, 浩马特1700kv电机, 普通版好盈80a, 斜盘3003 x3, 陀螺锁尾750+ds650, 电池花牌2200 25C x2。
3d油门曲线 设置才85%。。这样一点都不爆力。。不可能是我的飞机爆力导致单向齿炸机的 ,是不是质量问题!

楼主:
今天425终于炸机了..原因是一个齿轮裂了

怎么上传不了图的

网友:
  又爆一个。

楼主:
一个单向齿要55元   外加一对桨..加上油费100元

楼主:
我这里都有20几度.唉

网友:
 我也是飞425

网友:
 见证啊。可惜
帮忙上图

网友:
看LZ的标题,LZ这下如愿了。

网友:
这位大哥,你太暴力了
配置: 13t齿, 浩马特1700kv电机
官方计算软件算了下,转速3000转。这个是要坏了。
安全点还14+60

网友:
对于这种高kv的,我一直推荐我客户用14+60T的,转速是低点,大概2700转,但是安全很多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是啊.是高了

网友A:
慰问下
还好其他地方没炸坏。。。

网友:
油门85%,这样转速相当于2600转。。。转速再低了还能飞吗?

网友B:
425的转速 不需要调的太高 我的425 基本都在2300~2500 之间 动力是够的
另外 您的油门曲线的设置不知道是怎么设置的 建议您把 norm的油门曲线中点调高一点,这样切ID的时候转速变化不会太大,如果 切ID的时候 转速变化太大的话 因为瞬间的转速提升太大 容易造成扫齿

网友:
 就是,同18楼问。。  质量问题吧。。 还是倒飞悬停下 裂的。 又没暴力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5的转速 不需要调的太高 我的425 基本都在2300~2500 之间 动力是够的
另外 您的油门曲线的设置不知道是怎么设置的 建议您把 norm的油门曲线中点调高一点,这样切ID的时候转速变化不会太大,如果 切ID的时候 转速变 ...

norm 螺距   -2  1 3 5 12
ID螺距      -12 -5 0 5 12
我一般都是把油门摇杆推到4分之3位置 才切id的
norm 油门摇杆在4分之3位置 80%   ,3d一条直线 85%    差5% 没影响吧
现在打算买个60t齿试下.又怕转数太底了

网友:
可能是 NORMAL换ID时引起的,如果NORMAL和ID转速差得比得多时,在NORMAL换ID时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慰问下
还好其他地方没炸坏。。。

倒飞悬停降落了  因为高度3m左右吧..突然没动力了..如果在翻正降落估计损失更大......
损失只有大桨 还有单向齿

网友:
我以前的425 1600KV 14T+60T的,一般3D航线只到85%,感觉够了,开过几次100%这声音,后来就不再开了

网友:
超转了,1700KV要60T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