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想买个四通,大家指教下!

楼主(2011-02-21):
看了好多,不懂买什么好。第一次玩飞机,呵呵,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还是上450吧,少走些弯路,控至少用个六通以上的好些

网友:
准备用好多米来玩

楼主:
回复 网友A:

450有点夸张啊  .. 我连模拟器都没碰过啊。打算先入手个四通感觉下

网友:
亚托100  应该还可以吧。要不就是其他小的单桨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亚托100淘宝没得卖啊。  请问一下一定要买单桨机吗?和双桨有啥区别啊...

网友:
4通的不错 九鹰 科乐科的都可以考虑

网友:
如果实在不喜欢模拟器,就上九鹰260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九鹰260a怎么样? 淘宝上价格差异很大,能不能推荐个店家。我实在不懂差别在哪 - - ..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觉得这款不错。就是感觉很脆啊 ...      我第一次买jj啊 .....

网友:
你最好找九鹰授权的店铺:有售后维修。我找的是“轻凝宝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这款不错。就是感觉很脆啊 ...      我第一次买jj啊 .....
算不脆的啦:已接近红外玩具的耐摔了。

网友:
建议 cupid V3  至少大桨不容易坏 先了解 飞行原理再入450  我个人觉得不会错的

网友:
我也是V3的

网友E:
纯新手还是买小点的共轴双浆吧,安全,耐摔,入九鹰210,没心理负担,厕所大的地方都能练,有感觉了再入九鹰260空机,省个遥控钱,一控二机。

网友:
4#6s价格现在很不错了

网友:
第一次玩,连模拟器都没模过,强烈建议九鹰210A,好操控,耐炸,无危险,

网友:
还是先整个模拟器吧,熟悉了在上九鹰260,我是买的双桨,让后买的260a,感觉直接模拟比较好,双桨跟单浆差距太大,几乎完全不同。

网友:
我也是才入魔!
过年的时候买了个玩具双浆和女儿一块玩,结果闺女不如我玩的多,却勾引起了小时候的梦想!
于是又搞了个模拟器爽,但模拟器的单浆直升机怎么那么难控制,光对尾悬停练了枯燥的两天还不能说很过关,就又动了玩真机的念头好,都説260好飞,就又入了260,却发现真机悬停比模拟还难练,开始简直就是瞎飞瞎撞!
这么说吧,比学骑自行车难多了,自行车就一个把,左右转,遥控器却是两个把,前后左右转,天壤之别!但和骑自行车的道理还是一样的,都是要形成条件反射!
我觉得模拟器和真机还是应该一块练的,相互补充,因为模拟器毕竟是平面,许多东西飞真机才能悟到!
顺便赞一下260,且不说什么控制和锁尾,就耐摔这一点就很适合新手练!两天不到,我已经摔过了30多个架次了吧,目前还算正常!
练了两天,现在基本能控制到不猛烈撞墙和天花板和家俱了!

网友:
真悲剧,刚夸奖完就坏了,尾电机不转了,不是电机本身的问题,而是电机后面的线齐根断了,看来这个地方一定要用热熔胶加固!
网上再购电机吧!这两天玩模拟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谢谢啊!写这么多! ..现在还在丘比特v3和九鹰260徘徊- -   。
        单桨真的很难飞吗 ..  模拟器怎么用的啊? 四通模拟?  用键盘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G:

v3 50cm呢。跟九鹰260比怎么样呢?

网友:
V3从稳定性和手感来说,都要好些。
等你学会了450,这一切都是浮云~~~~~

网友:
修好尾电机了,用电磨在断口处向下磨了少许,漏出少许金属烫上锡接上引线用热熔胶固定,又修好!
看来航模,三分玩七分修,此言不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啊!写这么多! ..现在还在丘比特v3和九鹰260徘徊- -   。
        单桨真的很难飞吗 ..  模拟器怎么用的啊? 四通模拟?  用键盘吗 ...

用的是网上淘的SM600一体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纯新手还是买小点的共轴双浆吧,安全,耐摔,入九鹰210,没心理负担,厕所大的地方都能练,有感觉了再入九鹰260空机,省个遥控钱,一控二机。

网友:
刚开始飞飞机还是先买个双桨了解一下飞行原理,飞的稳定了,可以上单桨试试看+模拟器
单桨的推荐丘比特v3和esky004的都不错,飞好这些,上450应该很有基础了,
至于九鹰260这个小飞机很好飞,适合在家里飞飞,特别是冬天时候家里可以无聊飞一下。

网友:
260的确好飞,比模拟器里的电直好飞!
练了三天260对尾悬停基本上可以了!
但模拟器里的还停得不好!

网友:
260吧,丘比特对你有压力了。当然260适合室内玩。还可以吧。
等你玩的差不多,飞机也可以扔了。那时候在考虑是否入魔。
花费也不算太大。
九鹰可以找亮亮。人可以。
华的机子个人看法:不错,就是配件太贵。
先买260吧也就300多,飞起来没有压力。家里随便玩。
一开始单桨会又点难度,但是为以后铺路,尽管260和450差别很大。但是比双桨有意思多了,双桨飞几天你就飞着飞着睡着了

网友:
..

那就弄个双桨的LAMA玩玩,想少花的点钱的话就弄个玩具级别的4通飞机玩玩,以后在慢慢上450~艾特,环奇,美佳欣,青松都可以,千万别玩华科尔的,配件贵的要死

网友:
上 丘比特 v3
要不参考这贴装台(维护费用较低)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0249

网友:
如果只是玩玩,就买个“玩具”级别的美嘉欣f27,f28就可以了,再高级点就买lama系列的
单浆的室内可以玩九鹰260a 华科尔cb100,4#6bell等(华科尔配件很贵)
想室外玩就买大点的单浆,想性价比高,又要diy就买丘比特v3
根据自己情况来,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玩到450 500 700油机的,就像不是每个人读书都得读到博士一个道理,自己有什么志向就走什么路,450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九鹰可以找亮亮。人可以。”
  这句是啥意思   没看懂 。。。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只玩过三通的玩具
  今天我去航模店看了下。那个店主说260我拿到手肯定飞不起来的 。。。  他说他玩了几年也没把260飞起来
  260真这么难飞?

网友:
回36楼:
  那航模店的老板是玩三通玩中毒了,已不能自拔了,所以几年了也飞不起来260(具体的解释就是:可能三通的手法太熟了,已经不能适应四通机的正规航模手法)。另外可能那老板心理素质差,看到灵活点的、速度快点的机子就害怕,那再过几年他还是飞不起来。其实260是比例遥控,可以打小舵量比三通机飞的慢,也可以打大舵量比三通机快几倍的速度。

网友:
260好飞,我用了一周的时间,对尾悬停没问题了!
但260也受了不少伤:壳头摔裂了,后尾电机线齐根断了,舵机的齿轮一个齿摔出了毛刺!脚架断了!
好在我有原来玩无线电的基础和工具,基本都被我修好了!
壳头用502粘上了!
后尾电机用电磨磨了个眼漏点金属烫锡焊线再用热熔胶固定!
脚架先只用热熔胶粘,但不是很结实,摔得厉害还裂,就用电磨在两边各钻了个眼,放入细铜丝加固再用热熔胶固定,应该比原来的还结实!
最郁闷的是舵机齿轮的一个齿有毛刺造成卡舵,开始经验不足,把整个舵机都拆散了还没发现问题,最后仔细查才查出是齿轮上的一个齿有毛刺,东东太小,肉眼基本看不到,全凭感觉!
我认为260是很好飞的,比模拟器里的还好飞,因为有自动回**能!

楼主:
回复 网友F:

260是不是不能用模拟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60是不是不能用模拟器啊?

不能用的,另外买的四合一一体模拟器!

网友D:
我就是中三通毒很深那种人,上四通时只能选择了反日本手MODE4,就是在三通的基础上左手加上侧飞,控上没这个手我就在日本手模式下将左右手的电位器相应引线一一对调。260的小控不能这么做,我现用的是九鹰大控这么改的。这么改控后,我完成了从玩具三通到四通模型的平稳过渡。玩过三通再玩四通,会明显感到好控制太多了!我不提倡先去玩三通,因为确实会把手练坏,搞成我这样,除非三通的控按美国手设计。有条件450,没条件就260吧!260室外一样很好飞,只要没大风就行:

网友:
个人感觉V3的锁尾太差了,机头罩太差就跟纸做的一样,还贵,保证你拿到后郁闷 ,美佳欣的飞机精度没有环奇的精度好,纯新手就弄个环奇852或853 都行,853可以带个数码相机上天,美佳欣遥控空能比环奇的多一点但是遥控距离太近,要是玩单浆就260,集成陀螺仪比丘比特的好,V3我觉得还是不碰的好,等260飞好了 ,就可以上450了+模拟器,本人不喜欢玩模拟器,就买V3的时候玩了下,现在不碰模拟器了,450到手天天飞真机,风神50也一样,从此不碰模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I:
呵呵,谢谢你! 我决定买260了!

网友E:
航模有时就象男人看女人一样,虽然自己老婆也蛮漂亮的,但看到比老婆丑10倍的女人,只要没碰过,心里还是痒痒的。有钱可以每种飞机都买一个,但凡是看中的女人都不能全娶回家的。

网友B:
260吧,淘宝一大堆。买个有厂家售后的店就可以了。悠着点玩,基本也不容易坏

网友J:
我上这几周开始入魔,以前啥都不懂!
建议 九鹰260a + 百来元的多合一模拟器! 双向练习,够你玩上大半年了!
反正我现在就是这样玩! 感觉好!不心疼!

网友D:
这几天风有些大了,我的HONEY BEE 2都不敢飞了,可260敢飞:因为这小子不怕死呀!超过二级风了,居然还能顶风回来!风再大,顶不住了,没关系,慢慢收油降高度,几米高时掉地上就跟一塑料瓶一样,一点事没有。但这种天还是小心:260不怕摔,但怕找不着,因为东西太小了。弄丢比弄炸的滋味还惨!

网友K(2011-06-16):
 那么恐怖·····

网友L:
看楼的样子还是买个LAMA双桨机吧
直接上450会把你吓坏的
双桨机练手感 看看航模是怎么操作的
然后买模拟 练习 或者买个单桨机体验下类似450的单桨感觉 你马上会发现出不同
上450 这时候你的只是积累差不多了 组装台450 上天飞吧。。
个人建议 我的魔路 。。。

网友M:
260是王道,耐摔好学

网友M:
回复 网友D:
我前几天刚刚飞丢一个260,白瞎了,又订了新的空机,调好了真爽

网友N:
不好建设义哦

网友O:
郁闷啊!我咋早没找到这个组织进来向大家请教呢
我咋早没找到这个组织进来向大家请教呢 ,我也是新新的菜鸟,从没飞过,听人家忽悠在淘宝里买了个这个--双马超大78CM遥控飞机 遥控直升飞机 陀螺仪金属机身。 准备学习用,估计快到货了,就是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早知道也买个大家说的不怕摔的260多好啊

网友P:
他们说的都有道理 但我 推荐你九鹰220 不信你试试看 省钱 个头还可以 稳 亮亮模型你看看

网友O:
我也加入260了
忍不住你们的诱惑,我现在练着刚收到的双马,今天又拍了个260和N多易损配件,等收到了就在室内飞260,在室外练双马。这样不怕被摔坏了没的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