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摇控器怎么了?

楼主(2011-02-21):
手头有台全新乐迪T6EHP-E六通直升机摇控器,想用来控制恒龙3851-1有刷四驱电房,方向舵机接到接收机的CH1上,电调接到接收机的CH3上。通电试机,发现两个问题:1、先给电房通电,方向舵机回位,然后打开摇控器,发现前轮自动向左转大约15度角,调整摇控器上的微调到最右边位置,前轮仍有轻微左偏。为什么打开发射机后会触发舵机左转?是不是跟直升机的特性有关?怎样调整才能使发射机控制舵机的原始位置跟电房本身的原始位置一致?2、发射机的油门杆反应迟钝,特别是后退动作,经常是把摇杆拉下车没后退的。请问这是摇控器的本身的问题还是摇控器设置问题?该怎么处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呵呵。。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
1:舵机位置没有调好。
2:本来就是带刹车的,第一次是刹车,回中后第二次才是倒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
1:舵机位置没有调好。
2:本来就是带刹车的,第一次是刹车,回中后第二次才是倒车!
这位大哥,舵机的位置调好了的,我通过调整摇控器菜单上的微调,这个开机的舵机动作小很多了。但我还是希望有人知道怎么取消这个多余的动作。

网友:
舵机位置要开着控调的!!!!
很可能接收机有失控保护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