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2G与5.8G的传图问题

楼主(2011-02-21):
请教大家一下1.2G 800mW与5.8G 500mW的
图传
系统在同等类型的天线下,哪个图像传输效果更好些。

网友A:
要分你的天线是什么频率的,800mw与500mw功率的差别,对传输距离影响不大,主要看天线是什么频率。天线中心频率接近谁,谁的效果就好。
如果是同等功率,同等工艺,匹配各自的天线,电磁环境也相同,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1.2G效率高些。波长长一点,绕性性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