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充电器显示6S最后一个电芯电压偏高, 已经查明原因并修复。附图

楼主(2011-02-21):
最近我的pro改装了6S,才知道我的B6显示最后一节电池的电压有问题,总是比实际电压高0.15V左右,造成的后果就是最后一节电芯充不满。

昨天晚上改了一下, 发现电压有跳动。调好以后,开始充电都正常, 后来往上跳动0.2V,于是又去调整电位器,调好以后,过不了多久,又会往下跳动0.2V,换了不同品牌点位器都有这个问题。 看来还是有干扰,或者温度影响了电位器工作。 我是用的245K + 10K点位器 和 110K + 200K电位器。  固定电阻都是金属膜的铜脚电阻。 今天中午回去研究下其他方案。 另外有一点要说的是,电位器最好不要放到平衡电路上面,我发现那些贴片电阻平衡时的温升较大,可能会影响电位器的阻值。

图中的324不是比较器,而是运放,最明显特征就是运放所有反向端都跟输出端有跨接电阻, 工作在深度负反馈模式, 故仅提供电压放大作用。而且研究正向输入端,也有同样的499和249电阻, 应该是差分放大器。 放大器将电压信号变换到合适量程后输入单片机ADC,截止电压应判断应该是通过Atmel mega32 内部的程序完成。

楼主:
今天中午回去,用固定电阻代替,发现冲到冲到,又开始变了,刚开始4.05V,正常, 过了一会去看,又变成4.35V了,要疯了。

楼主:
今天晚上重新试验, 翻出来直插的金属膜铜脚电阻,因为是差分电路,可以重新选取阻值,499/249 差不多就是2倍, 于是选取300K和150K精密配对。 但是焊好以后发现电压差别依然非常大。 不解。于是测量运放每个输出端的电压,发现即便电池电压差不多,输出也有比较大差别。这下终于明白了, 我的这个B6每一组差分的4个电阻都是经过配对的,单片机内的程序会根据实际测量的放大倍数进行计算,所以我最开始用多圈电位器调电压的时候,虽然一个点能调准,但是整个范围内的曲线是拟合不准的。 出厂的时候,肯定是有两个电阻配对以后放反了。 赶紧测量 249K的两个阻值一样  499的两个 一个497K 一个501K  交换位置。

哇哈哈哈, 电压终于正常显示了。

看来我的这个B6, 出厂前不仅要测量每一组电阻的值, 还会在单片机内通过程序予以修正。

图中的黑色框就是第六块电芯的电压差分放大电路, 标识1002的电阻是用来连接运放输出端和ADC输入端的。 可以在这个电阻的下方测得该路差分信号的输出电压,约等于第六块电芯电压的一半多点。 标识为1和2的两个电阻交换以后,充电正常了,充满以后电芯之间压差用我万用表测量不超过0.02V。

希望我的经验能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赞!

在Av倍数严格要求的场合,通常用 249K 与 249K+249K 的形式,全部用完全一样的电阻,关键是有一致的温度趋势。反正这电阻一分钱可以买俩。

网友:
山寨版的吗,出厂电阻也会换错。

网友A:
关于“电阻配对”,LZ可能太高看他们的责任心(或者说低估他们的技术)了。甭说B6,就是数千元的PL8、Schulze 也不可能一个个配电阻。电阻只凑个大概齐,最终精度完全依赖程序校准。 当然,实际生产中,校准这一环是否存在是另一个问题。

LZ求精、钻研的心思,再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

在Av倍数严格要求的场合,通常用 249K 与 249K+249K 的形式,全部用完全一样的电阻,关键是有一致的温度趋势。反正这电阻一分钱可以买俩。

我自己通常使用插脚那种金属膜电阻。  贴片用的少,倒不是怕焊,主要贴片的金属膜不知道哪里去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阻配对”,LZ可能太高看他们的责任心(或者说低估他们的技术)了。甭说B6,就是数千元的PL8、Schulze 也不可能一个个配电阻。电阻只凑个大概齐,最终精度完全依赖程序校准。 当然,实际生产中,校准这一环是 ...

有可能,不过我这个应该是电阻也选过, 要不然也不会两个位置一换,就正常了。 另外,程序校准也应该是出厂的时候完成,因为当运放不同输出脚的电压不同的时候,1602上显示的电压却是一样的。  我买的这个B6算是贵的了,好像是180, 还有usb接口,不过从未用过。
另外,感谢你的夸奖  ,其实我也就一土八路出身。

网友:
想咨询楼主问题

可以加QQ么,我的QQ是33622100.方便咨询

网友(2011-03-23):
LZ求精、钻研的心思,再赞一下!

网友:
技术贴哦,看不明白!顶一个!

网友(2012-08-27):
问题类似,求指导

我的b6是中间的电压显示值比实测值高很多!

网友(2019-01-04):
楼主图片显示不出来了  怎么办能不能发我邮箱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