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吧DX8升级到2。01了 DSMX模式

楼主(2011-02-22):
自己才吧DX8升级到2。01了 DSMX模式 现在用在450上 MB+卫星用不DSMX模式 必须用接收机才可以使用 DSMX

网友:
不明真相路过

网友:
噱头而已啦。。哪有这么多人同时用2.4G的。。

网友:
LS的,继续注册完才行。耐心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才吧DX8升级到2。01了 DSMX模式 现在用在450上 MB+卫星用不DSMX模式 必须用接收机才可以使用 DSMX

请问你的AR8000接收能不能单独使用,不接卫星好像就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AR8000接收能不能单独使用,不接卫星好像就不能用。

AR8000可以单独用。卫星和TM1000用MBVB也可以用不需要AR8000也可以回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是咋升级成2.01的?
我点那里只有 检查是否可用,进去后输入PID
然后就让我选择是否在美国
接着就让我联系最近的零售商……
头疼啊
不给下 载啊

先要注册你的遥控器 才可以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要注册你的遥控器 才可以下的621696

spektrum dx8下 载升级文件,需要注册才可以,而且dx8的升级文件,是对应每个机器id号的生成的。所以dx8升级文件对应每台dx8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