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B6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1-02-22):
请教B6
充电器
在锂电充电状态下,第二行开头显示的是“BAL”,而网上下 载的说明书标明第二行开头显示“CHG”,请问这有问题吗

网友A:
没问题...说明书好多版本呢....只要在B6平衡冲状态下充电就好了.....

网友B:
“BAL”:平衡充电(建议选择这个)
“CHG”:非平衡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