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数量

楼主(2011-02-22):
9通控最多能飞好大机子?7通呢?小弟在2手区看中个9通控喊价只要1K

网友:
需要通道数不取决于飞机大小,而是看飞什么飞机。
只知道高级无动力滑翔机需要的通道比较多,有的需要十多个通道。

网友:
都上尉了还问这种问题????????

网友:
不好好学习,也是可以毕业的.

网友A:
!

与飞机大小无关。一般来说,普通的特技飞机,3A、3D,六通足够。有些像真机,因为起落架收放等原因需要7-8通,前面那位介绍的高级滑翔机,要控制减速板等装置,所以需求也大些,但除了大型的汽油机,8通以内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飞机大小无关。一般来说,普通的特技飞机,3A、3D,六通足够。有些像真机,因为起落架收放等原因需要7-8通,前面那位介绍的高级滑翔机,要控制减速板等装置,所以需求也大些,但除了大型的汽油机,8通以内足够了

涡喷飞机通常会用到 11 通道 (三角翼会用的比较少)
起落架部分就要用 3 个通道
(1)起落架收放
(2)起落架舱门收放
(3)起落架轮煞车

网友:
!

涡喷!呵呵,飞不了,模拟器上都玩不转

网友:
我也还在模拟器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