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迷你铣 买哪种机型好呢

楼主(2011-02-22):
目前看好的2个 j j 迷你魔mf70   和 西马特的x1  主要加工铝合金 铜   有没有用过的给评一评,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机型介绍一下

还有 WMD16v

楼主:
小巧美观:用于实验室、光学仪器加工、珠宝加工、电子及模型制作项目中的精确铣制。

从5,000 to 20,000 rpm的多级速度控制。适用于最小的铣制直径。

从全套包括机加工铸铁底座、处理过的立柱、X/Y十字工作台,高质量的铝制垂直导杆及铝制十字工作台。无间隙的可调节滑轨。超稳定压铸机头架,带24极特殊的、平衡过的电机,即使在高运行速度下也十分稳定。高速无振动的运行,从而确保特别小的铣刀也能够使用。

三开、淬火钢制筒夹: 1.0、1.5、2.0、2.35、3.0 和3.2 mm,工作台带三个平滑的铣制T-型槽(Micromot标准12x6x5mm)。可调节的规尺表,便于工件定位。可调零刻度的手轮校准为每一转移动1.0mm,每刻度0.05mm。

技术数据:
220-240V,100W,50/60Hz。主轴转速5,000-20,000rpm。工作台尺寸200x70mm。X轴(跨度) 行程为134mm,Y轴为46mm,Z轴(高度)为70mm。机器底座130x225mm。总高340mm。重量约为3.5kg。包括夹块,但不包括工件和铣刀。

(1)可调零刻度的的手轮,1圈=1.0mm,1刻度=0.05mm
(2)坚固的铝制十字工作台。X/Y轴都配备可调节的楔形滑轨。
(3)速度可在5,000到20,000rpm间连续变化,即使用最小的铣刀也游刃有余。
(4)MICROMOT钢制筒夹,三开、淬火,1.0 ~3.2 mm
(5)MICROMOT筒夹切割或夹紧.
(6)铸铁底座
三件套钨钢制铣刀
双槽铣刀由坚固的钨钢制成。鱼尾状造型可确保向中心切割,也可以钻孔。适用于铸铁,硬化铸铁,钢,铸钢、黄铜、铝、甚至是玻璃、塑料或碳素纤维。刀具柄径分别为1.0-2.0mm以及3.0mm。
编号 27 116

楼主:
产品颜色:主色红色、底色黑色、称为红与黑系列
产品名称:金属加工微型台式
产品件号:SUPER X2/220V 微型铣床
产品规格:SUPER X2系列
产品毛重:68kg
产品净重:50kg
产品用途:一种用途广泛的机床,在铣床上可以加工平面(水平面、垂直面)、沟槽(键槽、T形槽、燕尾槽等)、分齿零件(齿轮、花键轴、链轮乖、螺旋形表面(螺纹、螺旋槽)及各种曲面。此外,还可用于对回转体表面、内孔加工及进行切断工作等。铣床在工作时,工件装在工作台上或分度头等附件上,铣刀旋转为主运动,辅以工作台或铣头的进给运动,工件即可获得所需的加工表面。由于是多刀断续切削,因而铣床的生产率较高。

SUPER-X2金属钻铣床
最大钻孔能力                                                   13毫米
最大端面铣能力                                               16毫米
最大表面铣能力                                               30毫米
主轴箱行程 (Z)                                         180毫米
横向行程(X)                                              220毫米
纵向行程(Y)                                              100毫米
主轴中心线到立柱表面距离                         170毫米
立柱可倾斜角度                                       左右各45度
主轴端面到工作台面的最大距离                 280毫米
主轴孔锥度                                                     莫氏3号
电机输出功率                                                500瓦
主轴转速                                                  100-2500转/分±10%
工作台有效尺寸                                      390x100毫米
T型槽尺寸                                                       12毫米
外形尺寸(长x宽x高)                 520x500x760毫米
净重/毛重                                                   50/68公斤
包装尺寸(长x宽x高)                 540x500x760毫米

机床参数
1.最大钻孔能力 16mm
2.最大端铣能力 16mm
3.最大面铣能力 50mm
4.工作台尺寸 400x120mm
5.主轴锥度 MT2
6.横向行程 160mm
7.纵向行程 220mm
8.垂直行程 210mm
9.主轴行程 50mm
10.T型槽宽度 10mm
11.主轴转速 50-2250rpm
12.铣头转动范围 正负90°
13.电机功率 500W  220V电压 或者110V

14.包装尺寸 500X450X760
15.净重 60KG
随机附件
1.主轴深度显示
2.工具盒
3.内六角扳手
4.呆扳手
5.1-13MM钻夹头
6.说明书
机床特点
1.使用无极变速,调速方便
2.采用斜镶条,两端调整。
3.方形立柱,刚性好
4.部分采用尼龙齿轮,减少高速噪音

网友:
要是做钟表首饰,就第一种,要是想来点大件,就选第二种,要看你做什么了。
推荐第二种。都是家用机,X2多一个钻床的功能,很有用,而且配件丰富易得。

网友:
淘宝地址?

网友:
X2要便宜些

网友:
等结果呢。

网友:
就坛子里人来看,我估计大部分人都不会选‘1’,除非钱烧的。一个重量3.5公斤,一个60公斤,完全不同级别的两个机器。而价格却是小的高得多。铝制工作台和导轨给人感觉很不吃力啊。

不过迷你魔的转速高,精度可能也细些,做手饰精细小件应该方便些。不过7千多的售价,我觉得7000多的成本,坛子里大拿们也差不多能拼出一个更给力的来了。

如果是700块的话,我觉得倒可以收一台放桌面上玩玩。

网友:
迷你魔工艺精致,漂亮而小巧,但配件很贵,可能配件还不是很多。西马特五百瓦的实用价值蛮高的,价格也便宜很多。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35KG吧?是不是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价

西马特38xx  迷你魔42xx

楼主:
感觉 西马特的精度好像没有迷你魔好      还有没有其他品牌的 jj 介绍一下

网友:
四千多元可能买不到迷你魔。

网友:
同样的价钱,买个大的划算

网友:
还是我的二手机划算,不过是可遇不可求

楼主:
刚看了让一下 各位师傅以前的贴子  好像说西马特 导轨的精度较差 还要贴塑    真的有吗么差吗?   不知道wmd16v又怎么样呢?

楼主:
西马特x2 和 wmd16v 哪个好一些??       wmd16v又好像有好几个品牌的 哪个品牌做工比较好呢?

楼主:
西马特好像也有2种不同电机的

楼主:
顶上去   西马特x2 和 wmd16v 哪个好一些??

网友B:
这三款机器对比,不看好X1和迷你魔,劝楼主买16V或20V、25V等机器。
小潘家最近有优惠活动,可以去看看。

网友C:
我也看好x2

网友D:
x2 和16v 各有那些优缺点呢?

网友E:
同问,顶上去
Proxxon如果从国外带 4k 完全有富余.

网友F(2011-05-06):
看干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