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飞梦2.4G实现6EX对LAMA 遥控

楼主(2011-02-22):
去年曾经有模友用飞梦2.4G改装LAMA不成功,经研究,发现其中的关键,已成功改装2台LAMA,其中杂牌LAMA 1台,ESKY LAMA V4 1台。现将改装过程分享,为有此需要的模友抛砖引玉。
改装后特点:舵量可调,特别是杂牌LAMA,原舵量非常小,在室外小风就无法飞行,改后可飞行。
改装要点:用飞梦V3的6通接收板,也可将6通接收机外壳去掉,插针焊掉,然后按LAMA原四合一接收板样式焊新插针。
最关键的是:向飞梦厂家定购特殊的6通接收板,或向厂家索要专用接收程序(如果你有更新接收程序的办法和手艺)。
原因是LAMA三合一板要求的3、4通道输出必须是顺序输出,否则,三合一板不能正常工作。
飞梦6通接收板跟LAMA原接收板尺寸相仿,通道输出引脚相同,只要按LAMA原接收板焊上引脚插针,就能直接插入三合一板,将改装工作顺利完成。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专用接收程序是采用自动对码,不需要按住接收机上按键通电,增加了改装后使用的方便性。
另外,四通接收机虽然可用,但引脚方式不同,需要采用接线方式,不推荐这种改装。
下面看图:

LAMA原四合一

LAMA原四合一

将接收板与三合一板分开

将接收板与三合一板分开

只用三合一板

只用三合一板

四合一和飞梦6通接收机

四合一和飞梦6通接收机

拆开飞梦接收机

拆开飞梦接收机

取掉原插针,重新焊

取掉原插针,重新焊

焊好插针

焊好插针

将飞梦接收板插到三合一上

将飞梦接收板插到三合一上

将外壳包上,新的四合一诞生

将外壳包上,新的四合一诞生

网友:
铜爷又一大作,搬板凳,占位!

网友:
以前把631装LAMA上没成功,一个桨不咋个转。

网友:
大哥!!我来给你顶个!!!

网友:
铜爷,研究一下如何改九鹰260a

网友:
没有必要这样搞!接收机成专用的了!
实际只要用杜邦线吧3,4通道和电调板连接起来就可以了,接收机也可以用于别的模型。

网友:
求的3、4通道输出必须是顺序输出

这在控里面的,,,主板上有正反舵机行程开关。。

网友:
最关键的是:向飞梦厂家定购特殊的6通接收板,或向厂家索要专用接收程序(如果你有更新接收程序的办法和手艺)。
原因是LAMA三合一板要求的3、4通道输出必须是顺序输出,否则,三合一板不能正常工作。

麻烦,还要专门定做接收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没有九鹰260供俺研究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这个大LAMA的三合一就始终接收不到发射机的信号!!!!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7070         难道LAMA想换接收就必须要把接收拆了从新焊接???变成LAMA的专用接收  大家帮忙看看我这个艾特E135大LAMA的3合一应该怎么接线才能行

网友:
浪费接受机了
直接在3合一上接出 3 4通道的线插接受上就行了!目前好象只有ESKY的3合一 方便接线!

网友:
不好,浪费了一个接收机

网友:
就是,原厂的舵量简直太小了,,我那天把朋友给我的v4带到太平寺去,,当时有点风,起飞后怎么也飞不回来了,后来只有去几十米外的草丛中取捡飞机

网友B:
我用了两根舵机延长线接出来就行了,
想问下控上的十字盘你们用的哪个模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两根舵机延长线接出来就行了,
想问下控上的十字盘你们用的哪个模式?

SWSH项已经设置成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