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g 空中突然失灵

楼主(2011-02-22):
诸位有没有遇见到过65mg 空中突然失灵的情况;

我的情况如下:
1颗使用5个月的65mg,空中突然失灵,不受指挥;
检查后,没有扫齿;更换电机后恢复;

65mg用过很多,也用了很久,第一次遇见;不知诸位如何。

网友A:
神舵也有变垃圾的一天。

网友:
65mg死电机不是第一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舵也有变垃圾的一天。

这个不是神舵,神舵是95

网友:
已经遇到过3次啦,质量真不如以前了,把电机换了就好了!现在都养成习惯了,地面起飞时候先检查舵机状态才起飞,好几次是地面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LS,比我幸运;
每次地面上都试好再上天的,可这次.......

网友:
65MG我一共有16颗,从06版到09版都没有遇到空中死机的故障,重在地面检查。
一般过流情况发生于炸机后憋舵导致,或旋翼头各关节过紧,容易造成65MG舵机电机过流后容易烧毁,65MG电机是很好的电机,比410M电机耐压高一些,也很耐用,主要还是要注意别让电机过流,电机过流就是有有一组线圈过热电阻变小,融化绝缘,转还是可以转动,就是空载电流巨大,电机短短的10几秒发热量在就骤然升高。
地面检查65MG好坏的方法:地面运行65MG,看所有舵机的一致性是否一样,个体发热量是否很大,发热量大、速度变慢是检查电机过流的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你的65mg比我多4颗;
此次之所以为此发帖,正是因为该颗65mg没炸过,没憋过,没过载过;想知道诸位是否有遇见过,是否质量有所下降。

网友:
我用过十多个,没有一个坏过

网友:
08款的3个用了一年半过没问题

网友:
lz之前是不是炸过

网友:
正常呀,舵机也是有寿命的,舵机小电机的电刷使用多了就会磨损,这个挺难检查的,定期更换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