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个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2-22):
我新买配了一个飞机!450pro的!我以前老飞机的电机是朗宇的2212KV3800的!由于技术还不过关!所以想把老飞机也用起练动作!就新买了一个XXD的2218KV3680的!但不知道谁的力量大点!我想把新飞机整暴力点!电调都是35X!谢谢大家了!

楼主:
好像大家都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了!是这个问题太深奥了还是太弱智?》??》》》?????。。。。。。

楼主:
不好意思!是朗宇2216KV3800!!!写错了!: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2218 绝对力量大些

楼主:
求解啊!!!!:loveliness:

网友:
这个难说,最好自己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新买配了一个飞机!450pro的!我以前老飞机的电机是朗宇的2212KV3800的!由于技术还不过关!所以想把老飞机也用起练动作!就新买了一个XXD的2218KV3680的!但不知道谁的力量大点!我想把新飞机整暴力点!电调都是3 ...
你都是二级官啦,还提这种原始问题,难怪没有人回答。2216与2212这个数字是指电机的铁芯的尺寸。在传统的电机与变压器行业里,铁芯越大,他的功率就越大。。。。。。后面的真实答 案你自己找。

网友:
即然你有就测试下吧,实践才是硬道理.我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