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电机不给力,郁闷啊

楼主(2011-02-22):
改电了两架YOGI40,起飞重量2.6公斤,地面测拉力才2公斤,郁闷啊。电机是银燕4020/08,机壳标着14.4-18.5电压,我用4S电池,85A中特威电调,14*8的劲旋风电动木桨,实在搞不清什么状况,又不敢贸然上6S试。请教有使用经验的老鸟!

楼主:
!

问了几个模友和卖家,有说用12寸桨以达到匹配效果,千万不能超电压,有说上6S增加转速,反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网友:
练习机嘛,推重比已经超过0.7了,可以算是很好飞了,没必要那么狠。

网友:
这点推重比的确浪费了妖姬的好身材啊 我的油妖姬40还躺在床下的箱子里呢

楼主:
!

因为是油改电,结构本就比较重,电机再不给力,真是没法子了

网友:
50级的 J3 重新上岗(50 油改电)
闲置了几年的50级的 J3 重新上岗了,原来的52级发动机改成了电机,飞机翼展1.9米,全重3500克,配置银燕4020 KV522,70A XXD电调,6S 2200MAH锂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54&highlight=J3

网友:
这电机我也有一个,老板说上6s  13x8桨,,,kv是520的

网友A:
EMAX BL4020 无刷外转子电机
采用钕铁硼等精选材料,先进技术制作而成。5mm硬化钢轴径, 由三个滚珠轴承固定。电机动力强大,设计轻巧,使用寿命长。特殊设计为您提供超大扭力,不用减速齿轮便可带动大螺距大型桨。法兰,桨固定夹,桨罩,桨保护器,螺丝可选购.

电机测试参数表:
电池:4-7x Li-Poly
KV值:520
最大有效功率:86%
最大效率电流:20- 40 A (>78%)
空转电流:2,1 A
最大承载电流:45 A/60s
尺寸:40x20 mm
轴径:6 mm
重量:236g/8.32oz.
适用模型重量:2000-4500g
建议桨尺寸(无减速齿轮)

电机型号 锂电芯数 RPM/V 螺旋桨 RPM 最大电流
(<60s) 拉力
5S 522 13X8 8200 28A 3345g
6S 12X8 10500 41A 4314g

楼主:
!

参数表我也有,可是电机壳上写得清楚,是14.4-18.5

网友:
上6s把,14x7或者14x8的桨,我都已经买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电了两架YOGI40,起飞重量2.6公斤,地面测拉力才2公斤,郁闷啊。电机是银燕4020/08,机壳标着14.4-18.5电压,我用4S电池,85A中特威电调,14*8的劲旋风电动木桨,实在搞不清什么状况,又不敢贸然上6S试。请教有使用 ...

LZ的疑問怕是轉速不夠哩,銀燕那一顆522KV電機E-MAX BL4020/08是可以適用6S LiPO(賣家也說可以)
試想522KV*4S*3.7V=7725RPM。可想而知是轉速不夠,拉力使不出來
試想522KV*6S*3.7V=11588RPM。轉速夠了,拉力就使勁兒的源源而出
LZ用中特威85A算是給力喔 ,本人用好盈80A奔騰外加5A UBEC串兩顆3S 2200mAh=6S 2200mAh使用APC 13*8E(前輩建議使用)
用在50級P-51D油改電(還沒升空),正在愁電機架的配置,但BL4020/08電機卻實已經6S 2200mAh試運轉過沒問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AX BL4020 无刷外转子电机
采用钕铁硼等精选材料,先进技术制作而成。5mm硬化钢轴径, 由三个滚珠轴承固定。电机动力强大,设计轻巧,使用寿命长。特殊设计为您提供超大扭力,不用减速齿轮便可带动大螺距大型桨。 ...

EMAX BL4020/08輸出軸是8mm,(APC 13*8E孔徑剛好),年前進買了一顆,賣家標示的數據是錯誤的。

网友:
这颗电机需要上6S锂电

我在用这颗电机,6S电池配APC13*8,拉力大约2.8公斤,配APC14*7,大约3公斤,但是速度低于13*8。
后来改用14*8的劲旋风电动木桨,速度拉力都比较满意。60A好赢电调足够了,飞行5分钟,电调温,电机温,电池有点热。

网友:
我买了3把桨,14x7尼龙,14x8榉木桨,14x8尼龙桨

网友:
2.6KG的大家伙

都2.6KG了,上6S是必须的,4S不顶事

楼主:
!

上6S我得换另一个好赢100A 的电调。这个电调的接口是T插

网友:
好赢60A足够你折腾了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

报告测试结果,使用花牌电池,4S拉力2.2公斤,使用创立电池2.3公斤,使用6S电池,不全油即超3公斤。我怕把尾轮拉出毛病就没敢推全油。我杯具了,手上有12节4S电池,是飞练习机用的。另外报告,开车30秒,T插即有烧溶迹象,我还得换个电调插口。烦呢。为免再生烦恼,另一架妖姬我上的是好赢100A和双天4260.

网友:
8S   12*6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测试结果,使用花牌电池,4S拉力2.2公斤,使用创立电池2.3公斤,使用6S电池,不全油即超3公斤。我怕把尾轮拉出毛病就没敢推全油。我杯具了,手上有12节4S电池,是飞练习机用的。另外报告,开车30秒,T插即有烧溶 ...

感觉6S下还上14寸桨过载了,当心电调电池……

楼主:
!

这个问题有考虑到,85A 的中特威应该还是能承受的吧

网友:
关于银燕4020电机能聊聊吗,qq965722067

网友:
我的4020KV522,用6S电 ,用14*7的浆,拉力大约在3.3-3.5KG左右, 电流以前测过,好像没有超过40A,用60A的电调搓搓有余了。

网友:
4s电池不够.6s够了

网友:
搭车问问题

从老苦家买了1.4米EPO 的P40,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18615484
电机还没到,装起来称了一下,所有东西都含上,且含量200G的电机的话,飞行重量大约1800-1850G左右。

我看原装动力是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m_num_id=7224365388 这个是KV520的,我要了同型号KV600的。应该问题不大,关键是想稍微飞快点。

目前我手上有4S 2600MA 25C 的花牌电池。

原装动力配的浆感觉有那么一点不符合常规了,我看标号上写的是13*9的3叶浆,好大啊,

请问各位,在电池不变的情况下,用什么电机+浆?速度可以稍微快一点,拉力在2公斤左右?

貌似都说双天的客服号,请问怎么联系啊?

网友:
别吓我啊,刚买的银燕电机,拉力不够就哭了我

楼主:
!

试飞成功,两个架次,电机在6S、14*8的情况下拉力充足,飞得很爽。妖姬不愧是妖姬。横滚那个正啊,不带一点修舵她也不会有一点甩尾巴。

网友:
一般标到5S的大电机,上6S都没事,电机本身不太怕高压,电调比较怕

网友:
怎么会啊,我的2820都快2公斤了

只不过为什么浆一拉到极限都振动得厉害呢,我的浆没扩孔,试了好几个了,都能不同心啊,总有一个好的吧,电机也是新的,中上油门还行,一拉到头就嗡嗡地,不说共振吧,但也好象抖啊.
是不是你们的都这样啊,,反正不象中油门那样柔顺.

楼主:
!

怎么会啊,我的2820都快2公斤了 只不过为什么浆一拉到极限都振动得厉害呢,我的浆没扩孔,试了好几个了,都能不同心啊,总有一个好的吧,电机也是新的,中上油门还行,一拉到头就嗡嗡地,不说共振吧,但也好象抖啊. 是不是你们的都这样啊,,反正不象中油门那样柔顺 这个貌似电调进角的问题,设成高进角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