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 G4模拟器里面的飞机如何设置拉烟,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1-02-22):
G3.5 G4模拟器里面的飞机如何设置拉烟,请高人指点。。。。。。

我是使用音频线 PPJOY来飞G4模拟器的,通道都映射好了,CTRL+F,CTRL+G也映射通了,CTRL+G通道设置成smoke。
但是在飞YAK 54或者extra 300时,按CTRL+G飞机不冒烟的啊,请问哪里出错了,希望了解的朋友指点下迷津,同时也造福广大魔友,谢谢!

网友:
在遥控通道设置里面的7通道打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啊,已经设了映射了

网友:
固定翼不是很懂

smoke是直升机设置熄火的固定是不是拉烟没注意过。
YAK 54模拟里4种了是不是这个呢

网友B:
刚才试了下3.5

映射smoke通道后4种YAK 54都可以拉烟的。
是不是你的显卡有问题了。还是设置上的。
烟雾显示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兄弟的回复,通道都是映射通了的,按CTRL+G通道也有反映的。

至于模拟器里面的设置,我都看过了,好像没有找到跟拉烟有关的设置,我英文水平一般,不知是否设置有错。

目前还没有找到原因,再次谢谢你的解答。: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映射smoke通道后4种YAK 54都可以拉烟的。
是不是你的显卡有问题了。还是设置上的。
烟雾显示不了!

我感觉跟显卡关系应该不大,刚再次查了软件设置(取词翻译的,呵呵),真没看到关于拉烟的设置。
PPJOY是4通的,加上映射7、8通就是6通,但怎么搞烟也没得,诶!
再次请求试验过的朋友指点迷津。。。。

楼主:
同学们,我自己摸索出来了。革命还是要靠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