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如何调整螺距曲线啊?

楼主(2011-02-22):
如题,G4的3D模式的油门和螺距是怎么的啊???
想知道~~~
还想知道怎么个设置~~~
我的控是USB一体的那种~~~

网友:
应该每个模型是可以单独设置的,至少凤凰里面可以。
但是曲线是设好就固定了,不能通过用控切3D来改变。

网友A:
这个你好好研究这个贴

模拟里不管开不开3D都是3D螺距的。
LZ还要好好学习怎么搜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15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里不管开不开3D都是3D螺距的。
LZ还要好好学习怎么搜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1528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