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集的飞行时间,为什么那么短???

楼主(2011-02-22):
我的EP200改了无副翼,原配的GAUI电调和电机舵机改用了410M,无副翼控制器用的是华科尔的2702V,悬停相当的稳,但悬停飞行时间却只有4分多钟,检查螺距,转速都很正常,螺距分别是:-2,5,10度,主齿轴承也很顺畅,皮带很松了,手拨大齿盘负荷很轻,折腾几天了,留空时间就是不长,不知什么原因,开始怀疑舵机,但一想2A的BEC输出,舵机有问题电调就挂了,电池也换过3个品牌,都是850MAH的那种,每个都很准确,4分20秒一到,动力立马下降,下来测电只有3.5V了,如果要3.7V就下来,估计只能飞3分多钟了,各位有EP200的朋友,你们悬停时间有多长呢?

网友:
高手说都是差不多的时间的

网友:
我用30C 1000MAH电池悬停6分钟!

网友:
时间是正常的。就这么长时间。

网友(2011-04-23):
我的EP200FES也一样的情况,换用4800KV的电机,多出30秒来。
但是还是4分钟就软了。
看很多人的200和100悬停可以8到10分钟的,不知道怎么弄的。
同样纠结啊

网友:
LZ准备一个起落 1个小时?

网友:
850MAH 4分20可以拉

网友A:
减低转速….加大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减低转速….加大螺距……

顶这句,我就是这么干的,您给总结了,顺便罗嗦一句,不必到油门中点起飞,之前就可以起飞了

网友:
首先, ep100比200轻至少80克以上,所以ep200飞行时间要达到100那样8分钟以上没有可能
我的250改短尾管后,跟200长度一样,所以飞行时间可以拿来供飞200的参考
2s 850ma 15c电池, 5000kv电机, 2702接收(去壳),12A好盈电调, 全重284g: 航线6分钟左右(悬停在6.5度,65%油门 , 3d 4分半左右(75-90油门)
2s 850ma 15c电池, 5000kv电机, sk720接收,12A好盈电调, 全重308g: 航线5分半左右(悬停在6.5度,65%油门 , 3d 4分左右(75-90油门)
3s 880ma 15c电池, 3500kv电机, sk720接收,18A好盈电调, 全重335g: 航线 7分钟以上, 3d 4分半以上
飞航线时都飞到电池报警器红灯闪烁或者叫时降落并看时间。 3d飞行都是定好预设时间(上述时间电池报警器都不会亮红灯,因为到了预设时间我都切回normal模式,继续航线飞40-70秒报警器才会叫)。

你的飞行时间短,我猜测应该有以下原因
1. 降落时电池电压:你都是飞到大约3.5v就降落了,我一直都是飞到报警器闪亮或者叫才降落,也就是3.3v。这0.2v还是可以带来很大的时间差距。 用了电量报警器,我的6个2s电池(花牌,ake, ace各两个)平均每个30起落,只有一个ake是坏的(飞了一次就坏了,我认为是质量而不是过放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设置3.5v为截至电压太保守。
2。重量:用2s 电时,重量相差20g,飞行时间差距约半分钟。所以减肥是增加飞行时间另一个重要因素。你把2702的壳去掉,可以减少8g;原装电机换成冰封雷电可以减肥7g;电调从18A换成12A(12a飞航线和简单倒飞足够了)可以减6g, 的加起来就少了23g,很可观了
3。电机kv值:kv值越高,飞机移动越敏捷,但是飞行时间越短。所以如果不是暴力3d的高手,用4800kv左右的电机是飞100/200最适合的。 这里我也说一下,态势的200改版是越改越烂。原来是5200kv,新版用5600kv电机,除了减少飞行时间,还会造成震动加大(kv值越低,震动越小),而且态势的电机很重,比不上冰封雷电的,甚至比不上那个无厂牌的4800kv电机
4. 桨:我都是用205mm木浆或者仿碳桨飞的,比以前用塑料桨飞可以多飞个20秒左右。所以如果是用塑料桨,可以换成更硬的木浆来飞,飞行效率高了,时间就会增长一些。当然,如果用碳纤桨就更好了,只是碳纤桨太贵,也不耐炸,为了10来秒的时间提升不值得。

网友:
我的EP100换了200毫米大桨,时间延长到10分钟(飞飞停停航线悬停)

网友:
差不多了,要那么长时间换油的吧、、

网友B:
因为只有两个3s电池,今天飞行时,飞完3s电池,再用两个2s电飞3s的配置(3500kv电机+15T齿轮,18A电调)测量飞行时间,航线飞行分别是5分11秒和5分23秒,即使电机kv不足,2s电航线飞行超过5分钟并不是难事。

顺便提一下,100/200适用的电池中,ACE是最实在的,虽然标称值不高,但是飞行时间最长,花牌是最夸大的.所以买电池不要买花牌的
ACE: 800mah, 15c
AKE: 880mah, 15c
花牌: 850mah, 25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只有两个3s电池,今天飞行时,飞完3s电池,再用两个2s电飞3s的配置(3500kv电机+15T齿轮,18A电调)测量飞行时间,航线飞行分别是5分11秒和5分23秒,即使电机kv不足,2s电航线飞行超过5分钟并不是难事。

顺便 ...

多谢SUV兄的回复。
新进了1000mah的Turnigy-Nanotech的6块电池,重量标称只有51g。
到手了试试。目前悬停油门60%,螺距6度,还是只能飞4分钟的悬停。
是否与我皮带拉的稍微紧了点有关系?前天炸到邻居家的树上,炸断了皮带,弯了横轴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SUV兄的回复。
新进了1000mah的Turnigy-Nanotech的6块电池,重量标称只有51g。
到手了试试。目前悬停油门60%,螺距6度,还是只能飞4分钟的悬停。
是否与我皮带拉的稍微紧了点有关系?前天炸到邻居家的树上 ...

1000mash的只有51g,一种可能是容量虚标,一种可能是重量虚标。你称一下全机的总重量是多少。
如果大多数200在300g左右的重量都飞不到5分钟以上的航线,那么我认为200的直驱式设计是比不上250的。楼主和秋之风铃都有250, 等待他们用2s电(电调,电机等都不用改,齿轮在15T以上,就是电池用3s电)飞一下,看看他们的250能否飞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