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小哥们,单单一个伺服电机,没驱动!!能不能转起来啊!!

楼主(2011-02-22):
我有两个三洋的伺服电机,但是没驱动,也不会玩!!请教大哥小哥们,有人能让电机动起来吗?

网友:
没驱动应该转不起来

网友:
你是搞不定的1

网友:
看哪种了,有的是直流加光栅 ,就是个直流电机,交流的难

楼主:
感谢东哥的提议,不错!!哪天我练到用手拧,能拧到0.1精度的时候,我就来谢谢你!!

网友:
直流还是交流,交流的能用变频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两个三洋的伺服电机,但是没驱动,也不会玩!!请教大哥小哥们,有人能让电机动起来吗?

那个多多人在用的200W的电主轴,就是伺服电机,简简单单加上几十伏的直流电压就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用手一拧,就转了。

网友:
俩电机接起来,拧一个,另一个就转起来

楼主:
我说的是交流伺服电机,不是直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用手一拧,就转了。

我也想到了,这方法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用手一拧,就转了。
当年我问这个问题时。他也是这样回答的。我后来买个无感电动车控制器。控制它。就转了。

网友:
交流伺服要驱动地

网友:
现在我可以做电主轴了。我原来那个伺服电机时松下400W的。106V的。接线改成星型。48V电动车控制器。控制它时转速很低。300转左右。主要是线径细。要高压才行。多用心。会成功的。

网友:
三相步进用电动车控制器能转吗?

网友:
没试过。就算能转。应该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