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瓷器破损要怎样修补?

楼主(2011-02-22):
刚买了一个瓷钵,还没到家,碰了一下,心想不好,仔细一看:开裂, 一条很明显的大缝,破损处藕断丝连。请问:要怎样才能修补♂

瓷器

网友:
多少钱买的?再搬一个回来
这个回炉!

网友:
找“锔锅锔碗”的啊

楼主:
细节

细节

瓷器

网友:
 没碎啊?我只知道碎了的怎么补!

古玩考古的修补碎的瓷器用2种东西,用鸡蛋清或者大蒜汁(两种都不要兑水)涂抹到碎瓷器片边上,对齐等干了就粘牢了!

网友:
我有一堂弟,专门在乡下跑收古玩的,一次收一青瓷烟壶,用报纸包着,放背包里,回来一看,班车上挤,挤成四块了,找行家一看,说没碎的话能值两万,  我用环氧树脂粘上,不对缝了

网友:
搜索过来得 希望有所帮助

陶瓷器修复

贾文忠

瓷器是由陶器演化而来的,是中 国的伟大发明和创造,中 国是瓷器的发源地被誉为是“瓷器之国”。 陶瓷器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但是,随着时空的变迁,加之人为和自然的破坏,古陶瓷大多已消失殆尽,侥幸遗存至今的又多有残缺,以至人们无法全面认识其本来面目。为了使残破的古陶瓷能充分体现其应有的价值,还其本有的历史、科技及艺术等诸多内涵,我们就必须将其修复还原,使之发挥更多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瓷器修复与陶器修复方法大致相同。

一、古陶瓷修复过程

1.清洗

瓷器清洗的方法有很多,基本上与青铜器清洗一致。 ①首先用清水粗洗灰尘、泥巴,再用水加洗洁别精洗油腻、污垢及.断裂碴口。用刷子、竹签、小刀等手工清洗。②机械去污,即对有些坚硬的附着物用小型超声波清洗机或电动刻字笔等清洗。③化学去污。瓷器上的碳酸钙、镁等用稀释的盐酸或甲酸清除。④对于“冲口”和“炸底”的清洗,可先用棉花搓成条状,蘸水固定两端,覆在“冲口”、 ‘炸底”上,用滴管将浓硝酸滴到棉花条上,饱浸度为80%—90%即可,再用塑料膜封上,隔日开封即可,一次不行可重复几次。有些带冲口的瓷器可用“84消毒液”、漂白粉等溶液浸抱,使冲口内的黄浸泡出来。 注意:对于曾修复过的瓷器窃进行拆洗重修者.处理的方法是加温或浸入热水中,加少许碱,即能软化拆洗。另外釉上彩绝对忌用强酸、强碱清洗,以免脱彩。

2.拼对

根据器物的形状、纹饰、颜色进行试拼编排,用笔写上记号,并计划好粘接的顺序。

3.粘接

修复瓷器粘接剂的选择是关键。由于有些瓷器破损严重,对粘接剂的性能要求就高,只有选用粘接强度高、耐老化力强,而且固化时间适中的粘接剂才能够修复出质量高的瓷器。一般选用国产的环氧树脂粘合剂.环氧树脂粘接剂种类很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很多种胶可用于修复瓷器,但选择时要考虑到既无色透明又粘结强度高,而且耐老化,在室温条件下便于操作的树脂胶。目前粘接瓷器大多用浙江黄岩光华胶粘剂厂生产的AAA超能胶,这种胶的优点无色透明,固化速度快,即在AAA胶中加入与釉色相同 的颜料涂在断裂处,进行对接。

粘接是修复瓷器中难度较高的工序,操作时要按照事前定的方案照顾到上下左右,碎的较多的可以从底部开始拈,有些可从口沿开始粘,必须做到每粘一块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如果一块错位,最后将无法合严。粘接时还要注意不要涂胶太多,要将胶涂在瓷片中心,合对时一定要加压,并用白布带捆绑好,流出的胶马上用丙酮擦净。

4.补配 对瓷器残缺的部位可采用石膏补配、树脂补配、瓷配瓷修配、环氧树脂补配、瓷片补配、软陶补配、烧瓷牙材料补配等等,按陶瓷损坏的程度选择适用的方法。瓷配瓷的方法:比如壶的嘴或把,可重按原样复原新烧一个,并做出与原瓷一样的包浆,做旧后在粘接在古陶瓷上。有些瓷器有缺损,修复时要进行补配、补配可用石粉、补牙粉、瓷粉等与AAA胶调合,可加入与釉色相同的颜料。有些残缺部位用软陶,捏塑成型后加热烧成陶质后刮腻子即可。

5.打底子

经过粘接的瓷器会留有一条条粘接细缝,.要用颜色填平,即为打底于,也叫刮腻子。要选择附着力强的涂料并加上适量的填充料,调制成填补料,然后用小牛角刮刀一层层地刮涂上去,每刮涂一层要等待其干燥后用细水磨砂纸打磨一次直刮涂到细缝填平为止。最好用细砂纸慢慢打磨,打磨到以手触摸接缝处感觉光滑无阻挡即可。

6.作色

作色是瓷器修复中最难的一道工序,修的水平高低主要看所作之色是否与原物一致。目前香港、日本等地生产的化工涂料效果较佳,国产涂料主要以丙稀酸快干色涂料为主,掺与其他颜料一起使用,这种涂料有附着力好,耐老化强度高、光色鲜明等优点;但瓷器的颜色大都很丰富,必须调配,只有调配的颜色与原物一致修复出来的瓷器才能逼真。具体作色方法如下:

(1) 单色釉:将硝基漆或丙稀漆颜料挑入小杯中,与三倍乙酸乙酯调调匀,颜色要准确,具体的操作有两种方法:

①传统曲方法:用毛笔涂抹或弹染。在涂、 弹之前必须先将已调好的颜料在釉面上试涂,待颜色调到与釉色完全一致后才能上色。之后,再涂上丙稀罩光漆上釉。

②喷笔(喷枪):是目前所采用的较为实用的机械操作方法, 适用于小型器物或破损细小的部位。因此,喷色的地方要小而准,然后再喷上丙稀漆上釉。在喷色之前对调好的颜料也要用喷笔试色,以防偏色。

此两种方法也适用于其他品种瓷器的作色和做釉。

(2)釉下彩:若遇彩绘处破损,可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尽量避开彩绘;另一种是涂盖彩绘后再用毛笔画出,颜料用硝基漆或丙稀漆。然后喷上丙稀罩光釉。

(3)釉上彩:先喷上丙稀罩光釉,用丙稀漆加清漆(增加透明感).在被损处补画彩绘、注意,补绘时用笔要一笔到位不可重笔。

(4)斗彩;釉下彩部分同釉上彩,釉上彩部分同釉上彩。

二、瓷器作旧的几种方法和手段

修复过瓷器的作色、作旧是修复瓷器中关键的一个环节.一般修复过的瓷器,修复作色可采用毛笔涂刷、嘴吹子秋色,气泵喷笔喷涂,牙刷弹拔、拓色、粘贴等方法,使用何种方法要因瓷器物体修补程度而定,有些器物这几种作色方法都要用上。修复瓷器,釉色大多采用丙烯酸漆、醇酸清漆、硝基清漆及各种化工颜料、丙烯颜料、各色磁漆等等.

由于瓷器表面的釉层不仅存在着颜色的差异,在质地上也有许多不同。有些厚实凝重,也有的稀薄光润;有的平整光滑,也有的流挂不匀;有的布满不同类型的开片,还有的呈现出“棕眼”或“桔皮”等等。尽管各种“釉”的配料和工技法有所不同,但仿釉的基本方法和步骤是大体一样的。 例如开片的做法用手术刀等利器刻出裂纹,用黑黄两色分别填入裂纹中,做出“金丝铁线”效果,然后擦净多余部分,最后喷上丙稀罩光釉。也可以用细笔画出开。

瓷器作色要求修复者:要有较高的鉴赏水平及审美观,还要有美术知识,接笔要与原物画意相符,线条要流畅。先按照原物多变的底色调配好涂料,再运用喷笔和手工描绘相结合的工艺,喷涂出来的底色粗细均匀,层次分明,有与原瓷器融为一体之感,底色饰好后,接着就开始纹饰接笔。动笔前’先要研究瓷器表面花纹的构图与绘画风格,涂料漆要调配得浓淡适宜,以便于运笔。笔法线条要流畅,一气呵成。最终使修复后的瓷器,底色、纹色、光泽都与原物一致,不露一丝痕迹,有些瓷器修复后还要进行去光处理和作旧。首先要按照所需修补的瓷器调色,调色要求均匀,色彩要与修补器物一致,最好在作色前在另一瓷片上作一下仿独保料色彩试验。待试验效果满意后,就可采用刷涂、喷涂、擦涂等方法,修复器物残坏及粘接之处,修复部位的釉色要与原釉相同,并与整器浑然一体,最终要求不留修复痕迹。

古代各名窑瓷器釉色特点只有在长期修复工作中探不外乎有单一色彩的釉、窑变釉、唐三彩釉、冰裂纹釉、桔皮釉等釉色品种。

陶瓷器物,由于年代久远、受到自然界各种物质的长期侵蚀,器物表面会呈现出一些自然形成的旧貌,如明清瓷器,大部分只是由于“火气”的消减使器表光泽变得温润;而年代远的陶瓷器表面往往是绣蚀斑斑,器表和胎体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风化、剥釉、破碎和酥解等现象.修复时要注意保护其旧貌特征,修复其损坏部位,使其与整个器物浑然一体。 修复陶瓷器物作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瓷釉光泽处理陶瓷釉面光泽变化是一种自然现象,新瓷器人称“火强”,就是表面非常光亮。而古陶瓷因受环境、日光、风雨:等长期作用光泽变得温润柔和;而出土的陶瓷器物长期在地下埋藏,遭受到了地下自然侵蚀,大多失去光泽,年代越.久,光泽差异越大。有些瓷器表面有一层极薄的透明膜,俗称“哈例光”,观其釉色有一种散光现象,这是在地下自然形成的。修复这类瓷器可采用抛光打蜡的方法,即将修复过的地方涂擦一些蜡,然后用麻布擦,再用绸布擦;也可用牙刷来回刷。有些需要亮光的可采用玛淄压子捞光,直至修复后的釉面与原物相同为止。

另一种方法可在修复后的釉面上上一层光漆的方法,的方法,最后再用布打磨。 2.釉面锈蚀制作 陶瓷器由于年代久远,有传世品,也有出土的,釉面表层有各种变化,常见的有:土锈,是因为陶器长期在地下埋藏,受到土中水和酸碱盐的侵蚀,使器物上附着了坚硬牢固的泥土;水绣,长期在土中埋藏的瓷旅由于受土中的碳酸钙镁盐类及氧化铁,碳酸铜等物质的侵蚀,使器物表面附着了一些灰白色的沉积物,有些颜色呈铁红或铜绿色;银釉,出土的汉代器物中常会发现有一层银白色金属光泽的物质,这主要是釉色中的铅受地下环境的影响而生成的金属氧化物,它是年代久远的象征。以上这几种釉表面的锈蚀修复时可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操作:土诱可采用吃“502”强力粘合剂、或漆皮汁(虫胶酒精溶液)、清漆等喷在需要做绣的部分,然后将研磨好的黄土(有些发白的土绣可将黄土中加白粉子)撤在上面,干好即成土锈,也可—将胶与泥浆混合用牙刷弹、或镦、刷做出点状或斑状土绣。水锈可采用扑撤法,方法是将清漆、漆皮汁,喷或刷在需要作水锈的部位,然后将滑石粉或其他颜料粉末扑撤在上前用水喷湿,502遇水后泛白。还可采用复分解法,即将需做水锈部分刷上一层硅酸钠水溶液,再用5%的稀盐酸在涂层表面刷一遍,盐酸遇硅酸钠后发生复分解反应生成白色盐类物质。

银釉:可采用清漆中加银粉刷喷的方法,也可采用云母粉硅酸钠溶液刷涂,然后再涂稀盐酸,硅酸钠与稀盐酸发生分解反应产生一层带有云母光泽的盐类物质,反复做几次,“即可出现银釉的效果。 还有一种方法是利用“银镜反应”制取出氧化银中的银,也可采用银箔中的银粉,然后用清漆调匀,喷刷在器物上,有些部分在未干时可吹上一点黄土,这种方法做出的银釉效果逼真。

网友:
好像北京哪边有个能人可以修。修好后的价钱还一定比现在贵。

网友:
普通瓷器坏了就用502胶,,,老兄的瓷器高级,应该用高级胶,,,,,,,,,,,,,,,,,,,让楼下告诉你

网友:
用蛋清就行,我现在喝茶用的碗就是用蛋清补的,不错,不漏水

网友:
找个有金钢钻的师傅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黄兄,这你问我呀,我弄瓷器的,你是哟啊修补釉面,还是要不漏水就好了,要不漏水就用塑刚土在里面粘上,要修理釉面的话要再烧,不过看着裂纹不潜呢,估计贯穿了吧,那样再烧的话,还是不性,有种新技术冷修补,就是不用烧结的,我们公司有,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兄,这你问我呀,我弄瓷器的,你是哟啊修补釉面,还是要不漏水就好了,要不漏水就用塑刚土在里面粘上,要修理釉面的话要再烧,不过看着裂纹不潜呢,估计贯穿了吧,那样再烧的话,还是不性,有种新技术冷修补,就是 ...

是贯穿了,但你说的方法我都没条件做.楼上有人说用蛋清或502胶,这两种倒是可以试,只是不知可用否?

网友:
502应该比蛋清效果好。502微溶于水,怕部分用于清洗的有机化合物,如丙酮等。502耐高温差些,常温下没有问题,但比蛋清强,只要不盛水和有机化合物就用502,粘合,粘合好以后有条件的弄点专用漆在表面再处理一下。

网友:
蛋清为什么能粘?

网友:
用环氧树脂

网友C:
用一块比瓷钵大的布料。放平把瓷钵放在布料上用大活络扳手或榔头。轻敲裂缝处听到啪的一声兜起布料扔垃圾箱里,再跑去买新的。破镜不能复原。不完美了。又不是古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块比瓷钵大的布料。放平把瓷钵放在布料上用大活络扳手或榔头。轻敲裂缝处听到啪的一声兜起布料扔垃圾箱里,再跑去买新的。破镜不能复原。不完美了。又不是古董。

这也是我想说的!~

网友:
环氧树脂

网友(2012-01-15):
各大博物馆均有修复

网友:
请关注**10科教频道

网友:
恩,前几天刚看了不记得哪个tv播放的一个老焗匠大体步骤是:1.对茬,胶带简单粘接。2.用手拉式金刚石钻钻半孔。3.找老铜皮拍平剪铜锔子,用钳子弯成比锔孔略小的弯,轻敲入半孔。4.用蛋清和钻下的瓷粉补缝隙(据说用蛋清是因为蛋清的不可还原性.而且蛋清沾我以前试的不是很好用,不知道是不是人品问题 一般用它补缝),估计你这个1可以省了,不想上锔子的话123都可以省了,直接上4就可以了

网友:
你试试看这个,有启发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陶瓷胶你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