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遥控豹2悬挂改造

楼主(2011-02-22):
     拆解照就不发了以前有位大大发过了,改造材料用过吉他2弦(0.36)感觉太软了车子趴趴的 后来买了0.4和0.5的弹簧用不锈钢丝 第一和最后一个轮子用0.5的 中间轮子用0.4的,改造完毕后试车感觉0.5的还是硬了点但是装上了也懒的再拆了怕螺丝滑牙 ,原装的弹簧真的很坑人 居然是0.7的,如果要配重来改善悬挂的话估计得好几斤铁块

自己扭的弹簧

自己扭的弹簧

网友:
我也改过这个车的减震。当时用的吉他3弦(去掉外面的铜丝),结果确像你所说“趴”。

我觉得这个改成这样已经不错了,只是首尾轮不够挺,但是这是原设计造成的很难有好结果,不趴就硬。再加上橡胶履带的拉力

我想干脆改成扭杆,但是电池盒和电机部分不好解决。

楼主:
不死心啊 继续拆了研究下 顺便问问有什么好的活动履带么? 金属的就算了买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死心啊 继续拆了研究下 顺便问问有什么好的活动履带么? 金属的就算了买不起~

要注意:好像一般的活动履带都比这个豹2的驱动轮宽。

网友:
把这整个电路拆下来,自己用来改造HB的1/35的豹2系列相对来说还简单点。

网友:
是号手的遥控模型吗

网友:
1::24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