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保护425单项轴承的方法

楼主(2011-02-22):
无意间搜到的
转自~http://www.sitebro.cn/detail/out/?urlwid=755287&aid=142273

“首先,为了延长单向轴承寿命,以及降低单向轴承工作时的受到的瞬间冲击力,我把单向轴做了退火处理,降低硬度。

方法很简单,只要将轴在煤气上烧到暗红,然后放置安全的地方自然冷却即可。实践证明此法可以有效的实现对于单向轴承的保护作用。

自己没试过,如果担心自己单项轴承空爆的同学可以试验下~~~

网友:
家里都是电器厨具咋办?电磁炉/电............................................................总不能丢到消毒碗柜里面加热吧

网友:
 谢谢提供方案

网友:
这个单向轮.是直接套在单向轴承上的.只是涂了一些轴承胶

网友:
是这个钢齿轮太脆。退火好点。。

楼主:
以前一直以为烤一烤会更脆:loveliness:
为什么出厂前不烤一下呢。。。

网友A:
很早以前都帖过这样的处理方法。。 现在担心的不是单向轴,担心的是单向轴承和齿轮之间打滑。。。。不好检查这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早以前都帖过这样的处理方法。。 现在担心的不是单向轴,担心的是单向轴承和齿轮之间打滑。。。。不好检查这个啊。

我也担心这个..

网友:
没想到大家还在关心这个问题呀,放心吧我还没有遇到过轴承与齿轮之间出现问题的,换单向轴承的话,只要吧整个齿轮加加温,就比较容易取出轴承了。换新轴承时要上足厌氧胶。

网友:
自己还是不要烧为好,温度掌握不好,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没法儿预料,淬火是很严格的。弄不好会更脆。

网友:
烧到暗红???

网友(2011-06-03):
这算热处理吗?好像热处理对温度及时间的要求很高哦。还是不要烤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一直以为烤一烤会更脆:loveliness:
为什么出厂前不烤一下呢。。。

淬火和退火是不同的不同的

网友B:
个人觉得这个方法 用处不大,因为在飞行当中 单线轴承里的滚针 是和单向轴咬合的 没有转动,只有在电机停转以后 单向轴承里的滚针才会和轴承转动起来
所以大家说的单向轴过热的原因 不是因为单向轴和单向轴承摩擦产生的,最近我们做了很多的实验,单向轴承过热的原因 也不是电机的热量传递过来的,而是由于大齿盘和单向轴承的外齿轮摩擦产生的,尤其是单线轴的3个固定轴承 还有主轴的2个固定轴承,最好是穿上轴以后 再上紧螺丝,螺丝的进度要适量,不能太紧,因为是塑料侧板 螺丝上太紧的话 侧板会被螺丝挤变形,而导致轴承偏位,这样就有可能出现轴与轴承偏磨过热了,
我一般是穿上轴以后 再上紧螺丝,紧度是根据轴是否能上下顺滑的攒动 为准,大家可以按照我的方法试试,能解决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过热 或者震动!
个人意见,并不代表官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这个方法 用处不大,因为在飞行当中 单线轴承里的滚针 是和单向轴咬合的 没有转动,只有在电机停转以后 单向轴承里的滚针才会和轴承转动起来
所以大家说的单向轴过热的原因 不是因为单向轴和单向轴承摩擦产 ...

学习了,回头再调调。

网友:
期待厂家 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