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商1:8电越

楼主(2011-02-22):
就是这个车
请问大家这电池可以用11.1V3S的直升机电池代替吗
原来的好像是7.2v2S的电池的
电车新手前辈赐教

网友:
要看电调的承受电压呢,但是车来说最好是2S合适,3S容易烧电调

网友:
无刷的可以支持3s电池。

网友:
1:8的用2S???我的怎么最少用4S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车是什么车
4S电池几伏啊

楼主:
也就是说4S是2片2片串联还是并联的【1S是3.7V】
请说清楚一点好吗

网友:
两块电池啊!!原装的车子就是两个插头!
可以上6S也可以上4S!我的是HPI的VORZA

楼主:
我的意思是几P每s几个3.7V的电池单片串联的
这很重要 关系到电压
P是并联的组数
S是串联的片数

网友:
难道哥们都是做电池??不是买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干脆点告诉一下几伏就行了

网友:
你不是知道3S11.1吗?2S7.4,1S不就是3.7!!4S 6S你不会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14.8V的啊

楼主:
哥们 4S2P的是7.4V  4S1P的就是14.8V
不知道P数 我怎么算啊

网友:
7.4V的车子挂两块电池上去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4s的都是14.8v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