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动力刀头,有懂电机的进来给看看

楼主(2011-02-22):
想做个动力刀头,找了个食物粉碎机的电机,老进口货,外壳塑料的碎了扔了,没留参数。拆掉原来的是铜套轴承换新的滚珠轴承;加了散热风扇、做了铁外壳,加了控制开关。完成后加电运行,转速很高快、噪音很大、温升很快,运行电流0.7,找了个调速器,准备降低一些转速。问题是:这个调速器是调电压的,这个电机能否长时间在低电压下运行?有什么影响(发现在140VAC的时候转速、噪音可以接受)?以前没好好学习,那位用过类似东西或了解的兄弟能给说说。

就是这个电机

就是这个电机

做的外壳和散热风扇

做的外壳和散热风扇

完成后的电机后面

完成后的电机后面

前面

前面

就是这个调速器和说明书

就是这个调速器和说明书

网友:
插队看好戏!!

网友:
楼主的电机可能本来就是110V的

网友:
串励电机,特性基本同直流永磁
还用我多说不?

网友:
这种电机不合适作为动力刀头用,主要问题是发热量太大温升太快,不能长时间运行(低电压下运行应该可以的,但是这时不知道功率够不够)

网友A:
看起来不错,改得也不错,调速器哪搞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改得也不错,调速器哪搞到的?

压箱子的陈年老货,精密空调上的,根据佛里昂的压力调节冷凝风机转速用的。

网友:
这种电机设计的工作条件是点动,不能连续运转,发热量大,作动力头可能有些问题

网友:
不行,很热的

网友:
不懂电机,以前捡了个110v的电机到现在都没接过电试过,不敢乱试
有时间也发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我的动力刀头机械部分已经弄完了,现在正在犯愁用什么电机,手头有一个缝纫机用的串激电机,调速后的扭矩小,计划不用了,电机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