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机是种境界

楼主(2011-02-22):
高潮往往只是最后面那一刹那间

网友:
炸机什么原因啊

网友:
这是直机还是四轴?什么设备拍的,很清楚呀

网友:
四轴,应该是卡片机,我猜的

网友:
突然就炸了,是不是失控了,还是被 风给吹翻了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去年的某一天亚拓500调机时有一个舵臂螺丝忘了上 .损失头罩,碳板,大桨,主轴,十字导轨,大齿盘,最要命的是把老婆的爱(卡片)机佳能110S也给炸了,当时慌乱中只用手机照了两张PP.

网友A:
你的相机怎么放的,没有高频震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相机怎么放的,没有高频震动哦

当时还没做任何的减震措施,因为虚位小震动也小只有点头没有高频震动,炸机修复后就不行了。

网友:
从你起飞 就可以看出  飞机的在横滚轴左右晃动。你看飞机姿态不稳 你还往上升,不炸才怪

网友:
听那脚步,就能体会LZ当时的心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