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电直想改12S动力,请教各位可以用什么电机?

楼主(2011-02-22):
450改6S后体验到6S的高压小电流的好处,现在想把500也改成12S,电调用好盈高压版70A,电机没有找到合适的,请坛里的高手们帮忙指点指点,如果真的没有成品电机,能否用新西达2826之类500直机用的电机改造,重新绕线使它符合12S高压,KV值在1800左右?谢谢!

网友:
600M 改侧板,电机座,不过应该耗电很厉害

网友A:
這HG3126的12S電机比較耗電,空載電流3.2A,不太理想。另一款全黑的比較好,空載電流2A,實際飛行也是全黑的電机比較省电及瀑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HG3126的12S電机比較耗電,空載電流3.2A,不太理想。另一款全黑的比較好,空載電流2A,實際飛行也是全黑的電机比較省电及瀑力!

 我的就是黑色的,飞完的温度比XXD低好多。

网友:
有了這黑電机,不用再找試其它的品牌了!!!!!

网友:
都是一个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