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没动力

楼主(2011-02-22):
450pro,蝎子6s电机,花牌电池,好赢40A电调,悬停1分半左右动力减弱,油门最大也没用,掉下来后量电池电压3.8v,何解?

网友A:
电调低压保护,把电调低压保护设成低试试

楼主:
电调好赢40A伯金版,没改动任何设置,需要自己改动吗?

网友:
换块电试试

网友:
这个,原因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低压保护,把电调低压保护设成低试试
这个方法可以

网友:
看看这个,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bbs.mx3g.com/thread-136741-1-1.html

楼主:
谢谢各位,我先把电调保护设低看看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