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十字盘调平的事 ! (22/ 02/ 2011)

楼主(2011-02-22):
简单了解一下十字盘调平!     目前体会:调的不是十字盘绝对的水平状态!而是十字盘在总螺距空间内(-10度~~+10度)的运动水平状态! 更准确说是尽可能的同步协调一致!!!

网友:
早就想用这个了,还没买回来,一直都是飞行状态下调平的

网友:
楼上的飞行状态下你都可以把十字盘调平,你真牛。

网友:
我也是这么调的,呵呵。当时买回来琢磨了好久才知道如何用。

楼主:
  个人体会:  以前一直觉得没多大用!    也是通过飞行体验来修正机子!    目前感觉有用!  主要体现在十字盘的调平! 最主要的感受是:对十字盘的运动调平很有用! 在飞行中通过机体的变化感觉来修正飞机的参数! 毕竟是感觉! 感觉不会完全对的! 或者细微的地方感觉不到或者模糊! 通过很多帖子的学习!   为了让运动的核心部件达到精准! 十字盘的操控机构--- 舵机! 就可以通过这个调平器来修正! 目前机子上的65MG! 通过观察调平器的三个接触点(120度斜盘), 就可以精确的改变相应位点的连接舵机的TRVL ADJ! 来达到舵机的一致性(即便65MG,当然越好的舵机其一致性越好)!  从而提升机子的品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这些都是舵机在空载的时候弄的,多少会不怎么准,都带上负载后那舵机行程和速度变化可大啦,记得以前有位老兄说过,舵机空载的时候10块钱一个的和100块的是没区别的

网友B:
舵机的TRVL ADJ!这是控里的一个功能菜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这些都是舵机在空载的时候弄的,多少会不怎么准,都带上负载后那舵机行程和速度变化可大啦,记得以前有位老兄说过,舵机空载的时候10块钱一个的和100块的是没区别的
           朋友说得对! 不能代表最终的状态!   可是基础的都不协调! 同样的舵机在运动中岂不更不协调!带上负荷后的表现就看它是神马舵机!还是入门舵机了! 肯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的TRVL ADJ!这是控里的一个功能菜单吗?
     控里的TRVL ADJ菜单! 即左右舵角量! 图上是调整后改得乱七八糟的数据!

网友C:
有工具总是多一个选择,不过实际用处确实不大,简单地说,飞机实际悬停时是有一定倾角的,也就是说其实要做到稳定悬停,十字盘不能水平。。 目视+实际飞行调整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发现廉价的舵机动作不见得完全一致,比如油门中位的时候斜盘水平了,油门在其它位置是斜盘就可能歪了,所以这个有点理想化了

网友:
楼上的,先中立点找平中点,在其他位置歪了可以在顶点和最低点,通过TRVAL,AJUST调整。这样舵机的整个行程都是平的,,,没有问题啊!!我一直用这个东西,很实用,很精准。

网友:
我也感觉这个是很有用的。
而且调节的时候,把平衡调节器也转一转,确定十字盘的绝对水平。
这样,飞机的Sub_Trim基本上是不用调的,能脱控5秒钟没问题。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不过还在装机,等调整的时候就用用!

网友:
我觉得这东西,在需要精密飞行时有用,例如,要飞F3C时。。。象我们这样飞航线、3D时,基本没什么作用了,手部的动作和习惯已大大超出了十字盘稍微不平对机子带来的影响,加上室外有些风,十字盘就算怎么平,机子也会漂移。。。象飞3D的,一起飞后就开3D模式,稀里哗啦做玩所有动作,关键是手感和技术啊。。。

网友:
相当有用,一直在用。。。。。。。。。。

楼主:
       主要是运动调平! 而不仅是静止调平!

网友:
学习了!
大哥的帖子一定得顶起!

网友:
我用这东西调好十字盘后,用V8悬停500那真叫做悬停啊

网友:
无副翼,必须要用这个来调平

网友:
十字盘都能跳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这些都是舵机在空载的时候弄的,多少会不怎么准,都带上负载后那舵机行程和速度变化可大啦,记得以前有位老兄说过,舵机空载的时候10块钱一个的和100块的是没区别的

难怪大虾改装使用中型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工具总是多一个选择,不过实际用处确实不大,简单地说,飞机实际悬停时是有一定倾角的,也就是说其实要做到稳定悬停,十字盘不能水平。。 目视+实际飞行调整应该就可以了

     正解!

因為就算靜止時調到水平也沒用的!因為飛行時,十字盤一定不能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解!

因為就算靜止時調到水平也沒用的!因為飛行時,十字盤一定不能水平的!
                哈哈!华师驾到!   调的不是十字盘绝对的水平状态!而是十字盘在总螺距空间内(-10度~~+10度)的运动水平状态! 更准确说是尽可能的同步协调一致!!!

网友:
楼上才是真正正解!

网友E:
阳台哥去把你26楼的话加到贴子开头处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买的,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阳台哥去把你26楼的话加到贴子开头处
           已照办!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工具总是多一个选择,不过实际用处确实不大,简单地说,飞机实际悬停时是有一定倾角的,也就是说其实要做到稳定悬停,十字盘不能水平。。 目视+实际飞行调整应该就可以了

不同意见登场了,哈哈。对尾状态,正飞旋停时,由于尾桨向右吹,反作用力在主桨平面下方向左,所以飞机要想稳定就要向右打副翼以抑制左漂移。同样对尾状态,倒飞悬停时,尾桨向左吹,反作用力在主桨平面上方向右,飞机要想稳定就要向左打副翼以抑制右漂移。所以正倒飞悬停十字盘倾斜方向是相反的,结论,要是飞3d十字盘是水平的,正旋停稍微打点右副翼,倒飞时向左打点副翼。
表达能力有限,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明白。老金前辈我还是十分尊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同意见登场了,哈哈。对尾状态,正飞旋停时,由于尾桨向右吹,反作用力在主桨平面下方向左,所以飞机要想稳定就要向右打副翼以抑制左漂移。同样对尾状态,倒飞悬停时,尾桨向左吹,反作用力在主桨平面上方向右, ...
      不会是水平状态的绝对水平! 也不是调整的最终目的! 和机体在水平悬停状态下的十字盘状态也关系不大! 而是通过这个工具调整三个舵机的上下运动协调一致!!! 最终机子在悬停状态下会适当下压一点右侧的副翼舵机(自己的习惯! 一直用右侧的舵机作副翼舵机用!)  这时的十字盘就会有点右倾状态! 悬停稳定! 不同的是通过上面的调整后!三个舵机的上下运动更协调一致!!! 即便是很强大的舵机(TRVL  ADJ.)也不尽一致!而这点可以通过控来改变!

网友:
用工具,比肉眼来的要好。。

网友:
正在用这工具。。。比用眼看省事多了~~~

网友:
调平十字盘和舵机一致性是相互影响的不同问题,至于十字盘应不应调成绝对的平,智者见人吧。还有调舵机一致性时,还要注意舵机的0螺距上下的行程应该一样,这样才能保证只做副翼和升降修正时,总螺距不变。当然这是完美主义者的做法,其实差一点点时感觉不太出来的,哈哈,见笑了。

网友C:
说得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得有道理
  LJ

网友:
有说舵机在空载和负载时候不一样的朋友 我告诉你们一个办法 就是让十字盘水平调节器跟主轴稍微紧一点 我自己车了一个尼龙的 至于多紧 仁者见仁了

网友H:
十字盘水平--要求在最大、0、最小螺距处整个斜盘都要水平。
十字盘水平--要求在最大、0、最小螺距处打满升降舵,前方2球头必须水平。
十字盘水平--要求在任意螺距处,打升降舵的时候,鱼眼不能在主轴上滑动。

大部分遥控器都只能做到第一点,买遥控器不能看外表,功能必需的有

网友:
好文,小飞机是否更需要调平?

网友:
我的450想在总螺距行程范围内保持水平很困难,舵机的个体差异及旋翼头精度影响很大,而且V2的旋翼头大动作(斜盘混控比较大时)干涉严重,准备还PRO的旋翼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十字盘水平--要求在最大、0、最小螺距处整个斜盘都要水平。
十字盘水平--要求在最大、0、最小螺距处打满升降舵,前方2球头必须水平。
十字盘水平--要求在任意螺距处,打升降舵的时候,鱼眼不能在主轴上滑动。

大 ...

同感

网友(2011-10-05):
看来这个东西确实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