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帮忙(螺距的调整

楼主(2011-02-23):
 刚入手的450v2直机, 小炸了,现在调整螺距,和平衡杆调平时第1点-2度,控上显示20%。3点5-6度显示60%,5点9-11度显示75-80%。按说明书上咋都不一样,请老手指点一下,是不是其他地方没有调好,还是有零件坏了才调不出来。谢谢!!!!

网友A:
不用管控上的螺距百分比显示,只要螺距度数准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