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高频头到底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2011-02-23):
无聊,准备折腾。找来了JR用的阿尔舍2.4G和FUTABA的2.4G高频头,按照图片上的指示,给高频头加电,灯都亮了,但是接收机就是没连接,阿尔舍的高频头本来在控上是会响一声的,但是也没有,付他爸的2.4G就是一直在闪红灯,难道一定要有PPM信号连在高频头才行啊?请高手指教。顺便求清晰些的高频头针脚定义图

网友:
鼓励探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聊,准备折腾。找来了JR用的阿尔舍2.4G和FUTABA的2.4G高频头,按照图片上的指示,给高频头加电,灯都亮了,但是接收机就是没连接,阿尔舍的高频头本来在控上是会响一声的,但是也没有,付他爸的2.4G就是一直在闪红 ...

1、据我所知,一般的2.4G高频头在没收到合适的PPM信号前,本身是不工作的,因此不响一声和接收机没信号也就正常了。
2、你这高频头上不是已经把针脚定义标出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据我所知,一般的2.4G高频头在没收到合适的PPM信号前,本身是不工作的,因此不响一声和接收机没信号也就正常了。
2、你这高频头上不是已经把针脚定义标出来了么?
         多谢,只是有点不太确定这个图而已,因为不是很清晰。还有JR的这个+ 6V什么意思?         如果是这样那 我会继续折腾的。

网友:
+6v 表示6v的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