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新买的亚拓PRO套机里的舵机会死机

楼主(2011-02-23):
(无正文)

网友A:
拆开换轴吧

网友B:
YT的电子件这个应该是很正常的是,不用大惊小怪的

网友C:
感觉像是陀螺的问题,不接陀螺,尾舵机直插转向通道试试~~

楼主:
我把520舵机装到401陀螺上试了也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D:
1、舵机直接接接收机试下会不会这样,也这样就是舵机问题
2、如果舵机接接收机正常,检查下遥控器设置的感度值,jr 9x2等遥控上感度50%时对应陀螺的感度是0,如果你设置的是50%,动陀螺舵机是不会动作的,设置到80%试下,80%对应陀螺感度是60

网友C:
没想到现在DS520还有这样的。。。。唉~~ 联系经销商更换吧。

网友E:
520质量不错的,410等有死机是正常现象,去年套机N多人发生过死机,500套装里的最多烧电调

网友F:
麻烦吧 直机整个系统 搞清楚 再下定论 有问题上来大家分析不要上来就 说什么什么 有问题

网友G:
YT的电子设备不要报太大希望

网友H:
舵机绝对有问题

网友I:
很正常啊,锁尾模式下操纵杆和舵机之间的动作关系就是如此。
要判断是否舵机问题,把陀螺仪切到感度模式。

网友J:
520舵机电机较9257舵机电机差很大的档次,520这个故障是普遍性的,经过多例520舵机维修,发现主要是电机电刷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K:
运气不好~~~~~

网友L:
空机是YT设计合理,精度好,但是电子设备还是另选它牌吧

网友M:
应该买张彩票!!!

网友N:
YT的舵机电流是不是太大了,我500的买了套YT的舵机(DS610,DS620),用电调直接供电,结果把电调给报掉了,查来查出发现空载时就有4.5A,只有让它存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