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k 请进...

楼主(2011-02-23):
Bank
曾在家自制的2400 x 1200 沙盘草图.主要解决3个问题.
1/. 结省空间,
     平时做为字画挂在墙上, 并不会察觉什么不同. 但暗藏机关. 将扣打开. 沙盘徐徐翻下.
2/. 容易打理.
     平时因翻折墙上并不会太多积尘.
3/. 快速使用.
    所有走线,路轨均已固定在底板上,如灯, 三叉口, 信号灯, 控制器, 电源等.翻下沙盘就可以过隐了.
缺点.
不能做的太厚.. 如假山景, 城景, 等.
因是十年前的事, 照片也没找到, 先上草图, 仅做参考!1

调整大小

网友A:
这个沙盘是给什么车用的呢?1/35对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沙盘是给什么车用的呢?1/35对战么?

你觉得有路轨应该是什么车???   . 答对有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觉得有路轨应该是什么车???   . 答对有掌!

是铛铛车吧,前门好像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觉得有路轨应该是什么车???   . 答对有掌!

明白了,是铁道炮!

网友B:
Andrew兄,类似的沙盘我有考虑过,但是有些个问题,除了房子等厚度件外,道渣和草等植被很容易掉(如果完全粘住又不仿真了),而且现在随着电力机车的增多(特别是彩绘车)可能还得加装接触网之类的设备,这种入柜式的沙盘可能就不太适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是铁道炮!

是卡尔和巴黎大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drew兄,类似的沙盘我有考虑过,但是有些个问题,除了房子等厚度件外,道渣和草等植被很容易掉(如果完全粘住又不仿真了),而且现在随着电力机车的增多(特别是彩绘车)可能还得加装接触网之类的设备,这种入柜式 ...

Bank. 兄.
沙盘有二种最令人头痛的地方, 一是面积, 以香港寸金尺土的地方, 三平米己是半间屋了. 不付合经济原则. 加上有小孩, 家里的反对声音己足够炸掉收摊了.
二, 南方的天气已不是太尘土了. 半年下来沙盘满盘尘土己不知如何清理了. 何况北京地区. 所以这种就要取舍了, 完全粘住不太仿真, 但起码可以接受, 玩火车是欣常车的行走姿态. 能走完一整圈,还是满足的. 虽不是完美, 己好过每次铺路轨,接线,三叉口,玩完后一个一个收起烦脑的事..!!  哈哈 . 只提供Bank参考,

网友C:
其实,我们已经给bank 说过了。给物业打个招呼,直接把小区绿化区占了弄轨道,要什么场景都好弄,以bank的威望,物业还是会给面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们已经给bank 说过了。给物业打个招呼,直接把小区绿化区占了弄轨道,要什么场景都好弄,以bank的威望,物业还是会给面子的

是说因为bank每天都要打扫小区么,这也算是给物业提的合理化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说因为bank每天都要打扫小区么,这也算是给物业提的合理化建议。

做为上将怎么可能打扫小区? bank主要发挥他的专长,清理小区里无处不在的地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们已经给bank 说过了。给物业打个招呼,直接把小区绿化区占了弄轨道,要什么场景都好弄,以bank的威望,物业还是会给面子的

那不是HO了, 那是O了,坐人的小火车了

网友B:
最开始想的是这样,后来考虑可以把长边当轴,这样能减少收纳后的高度,以1.5X1m的沙盘来说,收起来的高度就能从1.8m降到1m。但是这种收纳的沙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沙盘上的草、道渣等可能会掉,另一个是收纳后完全看不到沙盘,其实沙盘平时不用的时候还是想作为家里装饰的一个景。所以我想的另一种方式是抽屉式,比如在收藏在1.8(L)X0.6(W)X0.8(H)m的电视柜里,分成两层大抽屉,最底下的抽屉可以沿滑轨拉出来(但不抽出柜体)与上层够成一个1.8(L)X1.2(W)X0.8(H)m的立体沙盘,这样1.2m的短边也能构成O型或是8字型环到,而且最底下的抽屉外立面是玻璃面,这样平时收纳的时候可以分别欣赏到两层沙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开始想的是这样,后来考虑可以把长边当轴,这样能减少收纳后的高度,以1.5X1m的沙盘来说,收起来的高度就能从1.8m降到1m。但是这种收纳的沙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沙盘上的草、道渣等可能会掉,另一个是收纳后完全看 ...

结构此较复杂. 趟路轨, 还要承重, 还要二块相同水平, 两块拼成一块. 你的线,路轨都要拆开, 再接合. 使用上没一整块来的方便, 收也方便. 翻到墙上就收了. 离地780高度. 刚好可以搭在攴桌上. 攴桌也可放几列火车和车头等. 小孩们坐在攴椅看火车在跑..很有意思.. . 不是强说这个方案好.. 也许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只供你参考. 供一个思路. 还要根据你室内的空间.位置等. 我的位置刚好是攴厅的背景墙. 所以放一幅画也没觉得什么..

楼主:
沙盘上的草、道渣等艮定会掉,把打扫灰尘的时候都会扫掉的. 所以别太计较. 另你放在1m以下的高度.减去你搭桥或城景的高度, 收藏的那块板应在0.5m高, 0.6w深. 平时你也看不到什么景了..  .. 1.8米长度太短. 火车跑直线的距离太短了.

调整大小

网友D:
干脆升到到天花板上

网友:
没办法,房子太小,只能匀出1米8来跑点小车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脆升到到天花板上

啊啊!!   也曾梦吧想过升到天花板. 连床都有想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啊!!   也曾梦吧想过升到天花板. 连床都有想过>>>

这两个方案我都有想过,都一一否决了

网友:
我是弄倒阁楼里去了

网友E(2012-03-07):
bank,你的解决之道就是再买个房子,起码大三居。这样搞沙盘,坦克场都可以了。

网友:
德国最BT的大炮:多拉

网友:
引用 网友E:
bank,你的解决之道就是再买个房子,起码大三居。这样搞沙盘,坦克场都可以了。

老大,这贴你都给挖出来了,厉害

另外,LZ这个方案是已经实施过的吧?还是纯粹的草图?

网友(2022-02-28):
大家还活着

网友(2023-02-24):
Andrew兄可好?10年后我实现了类似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