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传动连杆部分如何晕滑?

楼主(2011-02-23):
请教一个问题,航模传动机构如何晕滑?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我可能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主轴的轴承,十字盘球头,电机的齿轮,经常转动容易磨损的地方,是不是得加点润滑剂,润滑润滑,加点缝纫机油行吗?

网友:
加这些只会导致加快悲剧,我以前也是LZ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加了那些润滑什么的,会很沾杂物,灰尘等等的,一旦沾上了这些,会导致齿轮什么的加速磨损,本来齿轮那种塑料就带自润滑的!

楼主:
不加润滑剂加快十字盘球头的磨损,我的连杆孔都摩大了,飞机飞着飞着连接杆很容易掉下来,再说不加润滑剂齿轮磨损也大,不知有什么好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可能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主轴的轴承,十字盘球头,电机的齿轮,经常转动容易磨损的地方,是不是得加点润滑剂,润滑润滑,加点缝纫机油行吗?

主轴的轴承——需视轴承种类而定,密封型的轴承无需加油。非密封型的、又经清洗过的轴承,可添加专用的低粘度润滑脂(膏状而非液态,机电市场有售)。涂抹了黏度不合适的油脂,会增加阻力而损耗动力。
十字盘球头——此类连接件多半是金属与塑料(尼龙)两种材质件的组合,或塑料与塑料件的组合,故无需加润滑油脂。非要添加的话,建议添加对塑料无腐蚀性的硅脂、硅油或后述的润滑粉。
电机的齿轮——此类开放式的啮合转动部件最好不要涂抹任何润滑油脂。理由:油脂会粘灰或颗粒状的粉尘,有加速齿轮磨损之虞。
缝纫机油润滑器件——不妥。理由:缝纫机油是挥发性较强的油脂,只能在短时间内起到一定的润滑作用。正因其容易挥发、不会在被缝制的衣物上留下油迹,故才在缝纫机上使用。
综上所述,你所指的部位如需润滑,除轴承外可采用干式润滑材料。
何为干式润滑材料?
钼粉和石墨粉。
钼粉:即二硫化钼,润滑效果最为理想(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27410.htm),且其具有一定的渗透性——能侵入金属缝隙和轻微磨损处起到“修补”作用。获取此物估计不易……
石墨粉:获取容易。铅笔芯的主要原料是石墨(石墨的物理特性可从网络搜获,此处略)与一定比例的粘土制成。因而,当选取2B以上的铅笔(我用的是绘画6B笔芯)涂抹转动部位,便能起到非常理想的润滑效果。
获取石墨粉可用刀刮削2B以上笔芯,也可采用在标号为1000目以上的砂纸上摩擦笔芯获得石墨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加润滑剂加快十字盘球头的磨损,我的连杆孔都摩大了,飞机飞着飞着连接杆很容易掉下来,不加润滑剂加快十字盘球头的磨损,我的连杆孔都摩大了不知有什么好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加润滑剂加快十字盘球头的磨损,我的连杆孔都摩大了,
——球头的光滑度是不是出问题了?设法抛光一下吧……
我的连杆孔都摩大了不知有什么好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浸没于沸水中加热数秒使塑料软化,快速取出后按入一粒直径与球头相当的钢珠,用带着手套手指(或用布片包着)从多个方向同时挤压球头扣使之缩小孔径。

网友A:
钼粉 我有 请问用硅脂调和后使用 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钼粉 我有 请问用硅脂调和后使用 效果如何

混合后用在哪里?
虽然混合物不会形成粘结的胶体状态,但还是会粘结颗粒状的粉尘等异物使机件磨损的哦……
敞开式传动部件还是采用干式润滑剂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