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手动磨车刀和转头器的图纸

楼主(2011-02-23):
小弟磨刀的时候总是不太稳,还有就是角度把握的不太好,求手动磨车刀和转头给进装置的图纸,自己做一个,肯定事半功倍,先谢谢了

网友A:
车刀的角度可以去买对刀样板,在百度上有比较详细的刃磨方法,至于钻头,并不是刃磨一个简单的锥形,而是铲磨一个阿基米德曲线,修磨钻头主要是减短钻头的横韧,增强钻头的定心效果,根据不同的材料钻头的主切削韧的形状和数量各不同,需要专人指导,磨削方法重点在于手感,这点比较难掌握。通过看书很多人都看不明白,最好找专人指导。

网友A:
忘说了 ,在刃磨时施加的压力小一点,而且砂轮要做动平衡测试,保证砂轮在运转时不会产生跳动,不要使用有裂纹的砂轮,砂轮爆炸比700N的打浆打中你的脸还要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