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Po Cell Balancer (MMRP1012)如何使用?

楼主(2011-02-23):
LiPo Cell Balancer (MMRP1012),这个东西哪位兄弟使用过?

大概读了下说明书(韩国人写英文说明书真要命),初步理解为如下,不知道是否有错?请了解的指点下,谢谢!!
      模式一:就是单独使用,不接任何外设,就接电池的平衡头,以小电流放电的方式对锂电池平衡。
这里再就说了几种LED不同亮的方式代表的含义(有够麻烦,相当不直观)。
      模式二:与充电器配合使用,接在充电器与电池之间,起平衡作用,控制充电器该对LIPO的具体哪节充或者是放。
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说明书没有提供具体连接图片,从字面了解,应该就是banlancer接充电器,然后, banlancer 和电池还是通过平衡头连接,通过平衡头来充放电;说明书写的是最大6A充电,如果这样的话,即使banlancer本身的线可承受6A,那电池哪个平衡头那细细的线也可以吗?这块有点疑问,还是我认为的连接方式是错的?这平衡模块与充电器对接后,几乎没有空间从充电器的输出端再引线出来。。。

        因为有muchmore的AC/DC Silent Charger,而现在基本都在使用LIPO,虽然有X6 PLUS可以用,但是,就这么放着怪可惜的,所以就入了这个模块,能充就行,对精度什么的就不奢望有多高了。

        请有使用经验的朋友指教下,谢谢!!

网友A:
LZ玩车的吧? 俺周围几个用Muchmore的都是赶在NiMH电池末班车把它出掉了.......

不论怎么弄,在一个原本设计没考虑LiPo的东西上楞加一块,终究是凑合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玩车的吧? 俺周围几个用Muchmore的都是赶在NiMH电池末班车把它出掉了.......

不论怎么弄,在一个原本设计没考虑LiPo的东西上楞加一块,终究是凑合事儿。

因为这个充电器是好朋友送的婚礼礼物,俺让他还签了个名,所以,一定是要一直留在身边的。
与其是放着,总想能有点利用价值。
于是乎。。。
是玩车的,而且是娱乐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