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小白新手弱弱问下。

楼主(2011-02-23):
新手小白,各位别笑我
我把恒龙坦克声音关闭的时候为什么有类似于吱吱的声音,我把
遥控器
的微调调了下,在坦克开动的时候还有,这个是什么问题那?

网友A:
马达的声音,没事的

楼主:
谢谢楼上,还有一点感觉挺好玩,开启声音的时候,我调下遥控器的微调,声音从启动声变成开动声了。

网友A:
马达一通电,声音就会换的。两个摇杆中间的微调你调在中间位置就不会了,下面的就看情况调

楼主:
谢谢楼上,对了,那个噪音类似于电流声的感觉、

网友B:
 ,放心玩吧,正常。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对了,电池是有记忆效果的镍氢类型吧?前几次要多冲会吧、